[播放] 爱可视Gmini400换电池尝试换硬盘CF卡

楼主(2020-12-06):
原来电池废了,可能之前怀了,边缘都裂了,还好没有漏液,
收到了一个手机电池,一看尺寸刚刚好,真不错,
想试试换CF卡,没成功,怎么都不认,
开机说无法读取硬盘,格式化?
是。
真的吗?
确认吗?
无法读取。。
搜了一下网上,居然搜到我在数码之家以前的帖子,就是说太少人弄这个了吧,

拆了两个螺丝,然后朝左和上轻推脱开卡扣,才能把后盖取下来。。看图里卡扣,很坑的。

然后就是电池,已经拆了扔了,
电池下面是1.8寸CF接口20G硬盘,
揭开铜箔,反向退出硬盘,才看到电池接线,
为了避免接反,贴了个标签,装机忘了揭掉了。
电池的线剪下来用上了。

试机中,已经放歌2个半小时,中间断电一次,
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
网友:
近期准备给iPod photo换硬盘,查了下说CF卡有几种模式,得IDE硬盘模式才能认,不知道这个播放器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。

网友A:
原来SANDISK的CF当硬盘需要刷一个什么东西的,当时是给电脑当硬盘用的,具体因为年代有点长了,不太记得了。

网友:
http://erji.net/forum.php?mod=vi ... ra=pageD1&page=
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1358418&page=1
有人问过类似的问题,估计格式化成IDE模式就可以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原来SANDISK的CF当硬盘需要刷一个什么东西的,当时是给电脑当硬盘用的,具体因为年代有点长了,不太记得了 ...

如果是接在走XP的老机ide口上,系统要装一个 日立 的驱动,否则CF卡只能认做 可移动存储设备,系统缓存 写不进去,机子反应很慢。装了 就认做 本地磁盘 了。

网友C:
焊接锂电池会爆炸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接在走XP的老机ide口上,系统要装一个 日立 的驱动,否则CF卡只能认做 可移动存储设备,系统缓存  ...

不是装日立驱动,是刷一个什么命令,改CF卡的,然后就可以当硬盘用了。

网友:
这玩意音质怎么样?低音猛不猛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焊接锂电池会爆炸吗?

焊接停留时间不长应该没问题

网友:
这玩意MP4功能是个肋住  只能当个MP3听音乐  音质不错的跟安卓手机音质差不多吧

网友:
ipodmini 上 换的133mb/s的卡。可以用

网友:
看视频不如平板电脑,听歌还不如MP3了:Strive:

网友:
cf卡要支持ide模式才行,早期sandisk cf卡可以用工具修改,现在不行了,不过一般工业cf卡直接支持ide.这样才可以引导系统。

楼主(2021-01-11):
引用 网友D:
成功了吗

哈哈哈换电池成功了,但是好像有短路,还得拆。换CF卡失败,手上三个卡都不行。

网友:
我给电脑用过cf卡,有个ide模式,我直接在里面装了xp,做了个车载电脑,不怕震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