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拆修京造超声波清洗机

楼主(2020-12-06):
咸鱼上偶然看到有卖小故障超声波清洗机的,闲着也是闲着,34元就买来了。结果只是一只mos管坏了,几分钟换上搞定。感觉这东西用处不大,我准备拿来清洗汽车火花塞和喷油嘴。

卖家说明是有点故障,才那么便宜。

到手样子

撕开底下的胶垫居然没有螺丝,看来是一次性的货色,得暴力翘了。

拿出翘手机的翘棍沿边上翘很好翘出来。

里面就这么简单一块电路板,看看没什么元件可坏的,只好先怀疑mos管和贴片电阻电容了。拿万用表先量mos管,果然有一只击穿连通了。果断换上通电一试就好了。

网友:
我也弄个玩玩

网友A:
要是换能器坏了,就废了,我就搞了一个学校实验室的坏品,结果两个换能器都是坏的,亏大发了

网友B:
功率有点小,洗不干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是换能器坏了,就废了,我就搞了一个学校实验室的坏品,结果两个换能器都是坏的,亏大发了 ...

换能器其实就是一片大号的压电陶瓷片,其它坏完它也不会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功率有点小,洗不干净

洗点小件,比如火花塞,手表项链手串的还是可以。大的装不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换能器其实就是一片大号的压电陶瓷片,其它坏完它也不会坏。

我这个不是像楼主照片上的那样薄薄一层,我这个是很大一块铁疙瘩

网友C:
运行的时候声音大不大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运行的时候声音大不大啊

有点大的,跟震动游戏手柄或筋膜枪差不多。

网友:
尸体还这么贵,20还差不多

网友:
太小了,和饭盒差不多大。

网友:
我也买了个坏的,拿回来看了下果然是mos管击穿了,换了一个上去能正常工作了
但是刚工作2分钟又不行了,一量发现刚换上去的mos管又被击穿短路了

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问题?

网友:
这个尸体还是挺值得买回来琢磨研究一下的

网友:
我也想买一个,用来清洗眼镜,电路板等

网友D:
20W,功率太小了,不适合维修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20W,功率太小了,不适合维修用。

谢谢提醒!

网友E:
把过滤加大点洗小龙虾

网友(2021-01-23):
引用 网友A:
要是换能器坏了,就废了,我就搞了一个学校实验室的坏品,结果两个换能器都是坏的,亏大发了 ...

你好。换能器坏了,马云家有卖,买了回来安装上去继续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把过滤加大点洗小龙虾

怎样加大过滤啊?我有一个买回来一开始清洗还是可以很干净的,洗眼镜什么的都很干净,后来慢慢不行了,光是振动都不干净的。继续买其他便宜的也是类似完全不干净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