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网络] 全网首拆~华为S1700-8-AC交换机、海康3E0108(B)交换机、UBNT Nanostation M5 网桥

楼主(2020-12-06):
型号为:华为S1700-8-AC 百兆八口傻瓜(二层)交换机;
1.6Gbps的背板带宽,外置eeprom 8K地址表,马牌(Marvell)主控、百兆交换机里很少见,多数都是螃蟹(瑞昱) IC+(九阳电子)的主控。感觉用料中规中矩 内部布局太浪费空间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*五福一安适配器

型号为:海康DS-3E0108-E(B) 百兆八口傻瓜(二层)交换机;
背板带宽未知,RTL8309N内置2K地址表,理论性能上前面华为比这个海康好,都是百兆物理端口几乎没感觉。唯一的亮点铁质外壳,同等价位(海康这款交换机价格在35±¥ 具体价格看当地代理商)百兆铁壳交换可不多见(三贱客清一色塑料外壳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*这个两网口贼坑 两个网口都poe互通,烧了个usb千兆网卡(日常翻车),常见网桥 一个口带poe 一个口不带poe;国标poe供电 百兆不带协议,水晶头1236走百兆速率 45正极 78负极。

整个网桥就此一个螺丝,拧下来直接抽出

AR9342+32M+8M
有个AR8236五口百兆交换机芯片负责RJ45通讯,主控AR9342连接方式应该是RGMII

这两IC没细看丝印,应该是FEM内置PA LNA

UBNT依旧是网络尤物 web设置非常细节(复杂)。可惜只有一个 有一对就能拿去老家用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网桥POE供电头子(也能用于POE IPC

百兆POE供电原理很简单,1236数据4578供电。至于千兆poe请参考 802.3at/af 标准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海康NVR装大华(返修盘)定制盘 NTR既视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*所有拆解设备都为工程淘汰设备

感谢你的浏览~

网友A:
带b型号比不带b型号性能更强,,,不过为啥更便宜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带b型号比不带b型号性能更强,,,不过为啥更便宜了

这个价格完全不值,公司里拿才30出头

网友B:
45正78负供电能叫POE?

长见识了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45正78负供电能叫POE?

长见识了...

海康大华都是这种poe

网友:
一部分是全新的,一部分是老的。海康的低端交换机极其一般,好在价格便宜,至少比TP啥的要便宜!

网友C:
ubnt m5 很稳定 老家的挂电线杆上面5年了几乎都忘记他的存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ubnt m5 很稳定 老家的挂电线杆上面5年了几乎都忘记他的存在了

的确,我拆的这个14年到现在,特别稳。不是需求增加估计还在一线战斗

网友(2025-04-02):
网桥里面PCB天线和铝天线哪种效果好啊?还是说差不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