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保养] 轮胎有裂纹

楼主(2020-12-06):
2年1万5千公里,赛轮胎,胎顶没有磨损,但每个胎沟里都有这种裂纹,这属于正常吗?有没有危险?

网友A:
感觉像是长期胎压不足造成的

网友:
这个里面都是有气囊的,中空的,所以才会挤压开裂,老化而已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觉像是长期胎压不足造成的

胎压都是按要求打的,这个应该排除。

网友:
胎顶部位橡胶很厚的,不跑高速没有问题,胎侧壁薄如有这样的裂纹就需要换了。

网友B:
你这个感觉不太行啊,老化快。
一般四到六年才会这样。。

你这个厚度还有一些,侧面没老化可以再开一年。。。
一般大厂以磨损指示或者三四年,先到就换新轮胎。。。

网友:
才两年,不至于这样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感觉不太行啊,老化快。
一般四到六年才会这样。。

这种能不能去服务站保修索赔?

网友C:
我的玛吉斯轮胎3年26000公里和你一样,我还经常跑高速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的玛吉斯轮胎3年26000公里和你一样,我还经常跑高速

这种是橡胶正常开始老化的现象吧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种是橡胶正常开始老化的现象吧?

两年老化陈这样太快了。

网友D:
放心开,吊毛事都没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放心开,吊毛事都没有

刚才问了我一个干汽修的朋友,这是轮胎老化纹,没问题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种能不能去服务站保修索赔?

一般不能,轮胎除非有鉴定报告(设计生产缺陷或者不符合质量标准),明显的非人为问题(非撞击没有伤痕的鼓包,没有伤痕的漏气),一般就保修三到六个月。。。

因为说不清楚啊,有没有碰汽油柴油机油,花生油,刹车油。。。
有没有暴晒(烤漆)超过温度,有没有缺气。。。有没有暴力驾驶高速过弯。。。或者长时间超速。。

买大厂的吧。你这个纹路怎么说呢,也讲不清楚是不是缺气过或者进过烤漆房,安全性一般没事的,可以继续用的。。。你没听说过出租爆胎吧,人家有些轮胎看上去还不如这个。。。轮胎钢丝比想象中结实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种是橡胶正常开始老化的现象吧?

我的不止老化还漏气,一个月就要加次气,准备换个别的牌子的轮胎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般不能,轮胎除非有鉴定报告(设计生产缺陷或者不符合质量标准),明显的非人为问题(非撞击没有伤痕的 ...

听你这么说确实是这么回事,这玩意说不清楚。
推荐个品牌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的不止老化还漏气,一个月就要加次气,准备换个别的牌子的轮胎

这么慢可能是轮毂脱皮了。。。你去轮胎店问问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听你这么说确实是这么回事,这玩意说不清楚。
推荐个品牌呢?

回|力朝|阳韩|泰是底线了吧,一般买菜的车。。。原厂批量是不装非国际品牌的。。。

这玩意国外牌子的确是不少人的选择,你看看同级别的车啥牌子轮胎多,应该大体就还行。。。
比较有名的德意日法美。。个人买的多。。。

普通家用车,MODEL3原装是韩泰口碑也还行,有些原厂也会装固特|异,马|牌,米胖子。。。
成本局限的10几万以内的晚期入门配置可能是锦|湖,玛吉|斯。。。(不明说)好点的配置可能就保持更高端轮胎。。。

网友:
:lol:5年的玲珑胎 没注意有你这样的

网友:
正常啊,老化纹,太阳晒的呗,看来是停车条件比较差,没有遮挡,长期停地库的车7、8年了也没老化的这么厉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