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软件] 老旧台式电脑升级后出现故障,难住我了。

楼主(2020-12-06):
1.老旧台式电脑升级后,更换主板,cpu,加 了一块固态硬盘,装的XP系统,原机械硬盘也是XP,在电脑店装完后,测试正常。(没有安装机械硬盘)
2.回单位后接上机械硬盘,可以正常运行,两块盘都正常用。用了大约1个月,电脑总重新启动,拆开发现电源风扇不转,停机了3天,去购买电源。停机期间把固态硬盘拆下过,只用的机械盘,也能进系统,用了1分多钟就重启。后来彻底停机。
3.新购电源买回来,更换后,开机到WIN画面直接蓝屏。。。以为是启动错硬盘了,系统盘在固态里,进BIOS修改后,开机启动也是蓝屏,无数次都是蓝屏。后拆掉机械盘,顺利进入系统,正常开机。拆掉固态,只接机械盘也可以进系统,正常运行,两块同时接,就出现蓝屏。无奈,把机械盘的系统所在盘格式化后,重新两个硬盘上电,还是蓝屏。又把固态的系统重新装了XP,启动后,不出现蓝屏,但是开机出现主板画面,看到WIN画面直接重启,又出现主板画面。。。无限循环。。。。。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?
求助各位老师!!!

网友:
主要还是看蓝屏代码

网友:
会不会是主板有问题

网友:
大概率主板有问题了!!!别光嘴巴说。拍张蓝屏照片有这么难吗?

网友A:
xp使用固态盘有天生缺陷的,换win7吧

网友B:
XP使用固态硬盘是出问题的,固态硬盘至少用win7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xp使用固态盘有天生缺陷的,换win7吧

把机械盘上的C盘格了就没事。。

网友:
换温十系统。。。

网友:
格掉机械盘,为啥要保留机械系统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XP使用固态硬盘是出问题的,固态硬盘至少用win7。

不是的。。XP DOS 都可以在固态上。不可能是XP 的问题。。是不是UEFI ??固态没分区好吧。。。

网友:
无限循环,主板坏也是这样的,我的p43主板就这样,坏了3块了

网友:
图胜千言万语,,主机图,,兰屏图,,,

网友:
拍张照片有那么难吗?

网友:
主板电池还有电吗??能保存配置不。硬盘模式是否设置成了AHCI??

网友:
我的xp使用固态盘正常

楼主(2021-01-29):
感谢大家热心给出意见,已解决,进PE后打开DG分区软件,重建主引导记录,重启一切正常。

网友:
换好点的电源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。另外一种可能性电源接口接触不好,更换电源线。

网友:
给我的感觉是你的电源问题导致同时上两个硬盘出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