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andForce] “充电宝”企业级 SF2682(SF2382) 400G EMLC SSD DIY

楼主(2020-12-06):
最近一段时间痴迷于SF企业级主控板,玩了很多SF企业级的板子,这次再来分享一个工业级的SSD DIY(成品图片是之前拍的,不喜勿喷)原盘型号是ATP Velocity的AF60GSSCJ-MAAXP,9mm工业级的固态硬盘,ATP的牌子大家应该都懂,现在2246EN很多掉电保护的套料就是他家的
原盘拥有一个9毫米厚的金属外壳,使用螺丝固定,打下边缘四个螺丝之后即可轻轻掰开硬盘

原盘内部PCB图片

SF2382,稀有的工业级主控

背面拥有一块独立的掉电保护板子,非常非常薄

拆下掉电保护板子,可以发现它使用两组排座固定

掉电保护板子和主板背面有导热硅脂片连接,具有一定的粘性,使用平头镊子即可轻松拆下

***************水贴完毕,正片开始***************
拆掉原版所有颗粒,并且换上全新钽电容,这版电容花了我接近200RMB,都是全新的

接着我们准备一个全新的固态拆颗粒,1.8寸的SF2682固态硬盘,16个东芝8E2H

然后就是植球,清空,焊接开卡

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,硬盘的主控被我换掉了

最玄学的地方来了,SF2382是工业级主控,不能用SF2682的固件开,2281又没有支持16个8E2H的固件
SF2382如果用SF2682的固件开卡,会在Flash Test之后报错(在快接近成功的位置报错),虚拟机开卡不行,直插SATA用实体机开卡也不行
Flash Test能过,故障锁定在主控方面,果断把1.8寸板子的2682换上去,直接就PASS了,非常有意思的故障也是第一次见
用的是26580的固件开的SF-2682 400GB Toshiba24 eMLC BGA 16xTH58TEG8E2HBA8C
接着超声波洗干净,成品如图

水贴完毕,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闲鱼联系我,我还有一个板子,可以再贴16个8H2H,有需要的可以联系,欢迎扫码交流

1、1.8寸的盘是IBM的机器用的,对供电有特殊的要求,常规的转接卡和硬盘盒都带不动,在我手上只能是拆颗粒
2、硬盘重新开卡之后,用的是2682的企业级固件(编号26580),至于掉电保护的功能还在不在,我认为肯定还是在的
3、硬盘发热很大,极限跑圈会冲到100摄氏度,使用最好还是要配一个风扇,耗电自然会比较大一些
4、有人说2382主控芯片本身是损坏的,这个有待考证,我手上还有一个拆机的,有机会我找个2682的板子试一下就知道了
5、板子背面的电感外壳很脆,超声波洗两次就裂开了,但是完全不影响性能欢迎各位友好交流,务必键下留情!!!!

网友A:
一口老血吐出来了,这个工程量真是大呀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口老血吐出来了,这个工程量真是大呀,

摆电容摆到吐血,桌面晃了一下结果全跑了

网友B:
这么多电容  有什么作用?

网友:
这SSD可以传几代?

网友:
我想咨询下,普通的SSD可以自己DIY并联在哪里实现掉电保护吗?还是得有专门的掉电保护电路才行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么多电容  有什么作用?

掉电保护,你就当它是电池就行。

网友D:
这个2382既然能开肯定就是好的,不知道你买的和我买的是不是一批,我最早买的是原盘,TTL看数据断电保护是启用状态的,当时不知道清零手欠刷了自己解压的2382固件,TTL信息里面完全没有断掉保护的事情,所以算是泯然众人了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2382既然能开肯定就是好的,不知道你买的和我买的是不是一批,我最早买的是原盘,TTL看数据断电保护是 ...

2382最坑的地方就是不能用618的企业级固件开,不过还好和2682是一个点位,不然我真的要裂开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2382既然能开肯定就是好的,不知道你买的和我买的是不是一批,我最早买的是原盘,TTL看数据断电保护是 ...

2682的固件我觉得应该可以实现掉电保护,毕竟他电路都在里面了,就算没有的话好歹也能算是个心里安慰

网友:
楼主是个有工匠精神的DIYer,佩服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掉电保护,你就当它是电池就行。

直接装个电池不好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直接装个电池不好吗?

电容寿命可靠性高很多。

网友:
看到背面,一口老血吐出来:Strive: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容寿命可靠性高很多。

这个确实   毕竟数据无价

网友:
不能直接挂个电池在供电线路上么,很多raid卡都是这么处理的

网友:
是这个思路,如果挂电池怕有安全性问题和衰减问题,可以挂超级电容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容寿命可靠性高很多。

锂电浮充几年也没有问题呀!

网友:
精神可嘉,技术杠杠滴,这价位我还是觉得4.0的1TB更爽

网友:
这东东只能是看看,真要用也是心里不踏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