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“雾凇”故障现象探秘——显微剖析偏光片失效问题

楼主(2020-12-06):
       由于制造质量缺陷及使用环境恶劣(主要是高热潮湿)的问题,一些液晶显示器会出现偏光片失效引起的屏幕故障。下面是一台2009年生产的某46寸液晶电视机,平时开机时间不多,长时间停用。最近开机发现偏光片失效(前期故障现象轻微,逐步恶化)。故障现象很特别,呈现一片北国“雾凇”景象。使用手机及手机夹显微镜对故障部位进行拍摄,分析产生原因。

先欣赏一张大自然的雾凇图片:

拍摄工具及拍摄参数:
华为荣耀5X手机(1300万像素);
60X手机夹显微镜;
手机自动对焦、手动亮度及电子倍率调节;
显微镜手动对焦,总最大倍率约10X60;
室内自然光线,电视机开机状态。

一、故障现象
1、故障图片(手机拍摄,未接入显微镜)
未开机,察看电视机屏幕,有一些不规则暗纹:

开机时的情况,屏幕上部出现大片白色不规则底纹:

有电视节目时的情况:

在电视机待机时,用手机微距拍摄的屏幕情况:

2、接入手机夹显微镜进行放大观察
下图是电视机屏幕正常区域内的LCD显微图片(白色屏幕状态),LCD的红、绿、蓝三色滤镜正常,三色混合后显示为白色:

下面是电视机屏幕故障处的显微图片(显微聚焦点在屏幕表面),可以清楚地看到“雾凇”形成在液晶滤镜的上面。是表面的偏光膜出现了问题:

下面再上几张高倍效果图片,五彩晶花虽然好看,却是故障的罪魁祸首:

二、偏光片失效原因分析
1、偏光片的基本结构
     偏光片基本结构是由几层厚度仅为数十μm的薄膜材料结合而成,有Protective film(保护膜)、TAC(三醋酸纤维素)两层及其之间的PVA(聚乙烯醇)、PSA film(压敏胶)、Release film(离型膜),见下图:

2、偏光片各层膜的作用
    偏光片结构中起到偏振作用的是PVA(聚乙烯醇)层。PVA膜经染色后吸附具有二向吸收功能的碘分子,通过拉伸等制程,使碘分子在PVA膜上有序排列,形成具有均匀二向吸收性能的偏光膜,光线透过轴与拉伸方向垂直。PVA的化学分子为(C2H4O)n,PVA极易水解。为了避免受潮,在PVA的两侧各复合一层具有高光透过率、耐水性好、又有一定机械强度的(TAC)薄膜进行保护。见下表:
3、偏光片失效机理
       在PVA内,4个PVA分子包围住碘,靠氢键与其它交联剂(例如硼酸)相互形成键结。当放置于高湿环境接触水气,因胶变质及TAC具有亲水性及透湿性,水分子会透过交界扩散进PVA,使PVA长链结构变为松散,其中所含有的碘被水分子置换出来,结果导致碘分子流失;在高温下,分子运动速度增快,会加速碘的流失。
       当碘分子流失后,偏光片光学性能就会发生变化,严重时会导致偏光片边缘褪色、发黄、显示模糊等失效现象出现。本例这种美丽的“雾凇”现象,是偏光片失效过程中的一种暂态。如果继续恶化,就会发展成为下图这样很严重的失效故障:

结束语:液晶显示器偏光片失效,常见于早期产品。现在的产品由于工艺、管理的完善,故障率较低。作为使用者,还是要注意使用环境,不要在高热潮湿的地方存放和使用。若停机时间太长,每过一段时间,应通电开机,可以减少故障的发生。当发生此故障后,只有送修(当然价格不菲)。具有电器维修知识的人,可以网购偏光片(注意型号要选正确),自己更换,费用会很低。
(此文系本人原创,曾经在他处发表,现修改后发本坛。后续将发更换此电视机偏光膜的帖子,敬请等待。)

网友A:
那液晶屏边角发白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,一般都在四个角,不是漏光,是发白,没有显示,就是空白的

网友:
好大的一片雪花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液晶屏边角发白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,一般都在四个角,不是漏光,是发白,没有显示,就是空白的 ...

上两张开机前后的图片看看

网友B:
这严重影响观看啊
是不可修复故障哇?电吹风吹吹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严重影响观看啊
是不可修复故障哇?电吹风吹吹?

偏光片受潮解损坏是不可逆的,只能更换同型号新片修复。

网友:
开始还以为屏长霉了呢,和镜头长霉有点像

网友:
家里的电饭锅就放在电视机旁,危呀

网友A:
大神看下这种液晶显示屏边角发白的是什么引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神看下这种液晶显示屏边角发白的是什么引起的

这个故障是自然产生的?还是电视机在搬动过程中受跌落震动后发生的?貌似漏光!打开机盖,将面板与灯条接合部位归位或压紧看看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故障是自然产生的?还是电视机在搬动过程中受跌落震动后发生的?貌似漏光!打开机盖,将面板与灯条接 ...

自然  产生不是漏光  白色区域没有显示东西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故障是自然产生的?还是电视机在搬动过程中受跌落震动后发生的?貌似漏光!打开机盖,将面板与灯条接 ...

感觉可能也是偏光片失效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然  产生不是漏光  白色区域没有显示东西

从边缘的LED灯条光迹看,象似灯条与面板接触部位有位移,开机盖检查一下。或在手机镜头前加一个放大镜(凸透镜),用微距模式察看一下边上的白色处,是否与我的帖子中故障现象相同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从边缘的LED灯条光迹看,象似灯条与面板接触部位有位移,开机盖检查一下。或在手机镜头前加一个放大镜( ...

没有移位  我还没买  我就是问问是怎么回事  看能不能修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移位  我还没买  我就是问问是怎么回事  看能不能修复

若是漏光故障,就比较好修复,价格低可以买。若是偏振片失效,价格低也不必买,换偏振片对技术要求高,拍一张偏振片也要60-70元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神看下这种液晶显示屏边角发白的是什么引起的

另外拿个小偏光片盖上发白的地方,看看有没有显示内容,就知道。偏光膜失效图像变白是因为失去偏振光过滤能力,变成全通了。

网友(2021-03-22):
引用 网友A:
大神看下这种液晶显示屏边角发白的是什么引起的

我家有个显示器也这样,放了半年没开就这样了,突然产生的

网友:
受潮引起,电器还是要经常用用。

网友(2023-08-11):
写了这么多可惜是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