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拆解岩谷的便携长气罐,据说加热很危险。

楼主(2020-12-06):
价格能做的如此便宜,好像7元。
日本公司的产品。
如果有气的话,绝对要放干净再丢。

楼主:
和液化气几乎一样的成分,但壁薄很多,压力下,太危险了。

网友:
还锈了?看着这拆解的内部和包装印刷,跟国产的没啥区别!不会是假的日本牌子货吧?这构造好像永康货的气罐都这样!

楼主:
现在的气温下,点3分钟,罐体就超级冷,根本不出火了,我一般是把它靠近火,边出气,边稍微加热下。

网友:
类似的我也买过,跟焊接头和自点火头,加上气罐一起买的,焊接头金属材质可以连续用,自点火头虽然有软硬火切换,但是怕塑料可能过热变软只能当备用短时间加热,看软火颜色青蓝光色,可能是楼主说的液化气,一次性打火机软火很明亮才是丁烷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和液化气几乎一样的成分,但壁薄很多,压力下,太危险了。

和液化气不一样,  液化气一般是丙烷和丁烷的混合气, 这种小气罐是只有丁烷的, 容易液化, 压力也小很多. 还有就是罐子越大, 就越需要容器更结实. 可以参考同样是丁烷的打火机, 塑料都不会有问题.

楼主:
其实我要它那个铁皮,质量很好,软硬合适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和液化气几乎一样的成分,但壁薄很多,压力下,太危险了。

液化气主要是丙烷,这个主要是丁烷。压力要求不一样。

网友:
可能里面的甲烷可燃气体纯点,壳子和国产小厂,差不多

楼主:
隔过两个岩谷的,感觉铁皮很结实。比永康国产的应该好的多,耐用很多。

还有韩国鲜脉的,质量也很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液化气主要是丙烷,这个主要是丁烷。压力要求不一样。

有人用液化气往里面灌,你说吓人不?

网友:
批发价5块,卖家还有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和液化气不一样,  液化气一般是丙烷和丁烷的混合气, 这种小气罐是只有丁烷的, 容易液化, 压力也小很多.  ...

长罐也有高山气,那个有含40%以上丙烷的。

网友C:
火锅店和家庭打火锅常用的,这里的都是韩国做的,但是不要的时候一定要先关火(没火苗)再把罐子的压紧开关松开,否则火还没灭掉就压那罐子松开可炸了!

网友:
买了一台岩谷的,还有2罐气。

网友:
貌似液化气的压力很低,几十psi就可以液化,对容器要求不高

网友:
能不能冲火机!火机气太贵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火锅店和家庭打火锅常用的,这里的都是韩国做的,但是不要的时候一定要先关火(没火苗)再把罐子的压紧开关 ...

是的,如果是不经过减压的炉头放气,直接喷出来的是可燃液体,很大的火,网上有人试验的。如果在家里就完蛋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如果是不经过减压的炉头放气,直接喷出来的是可燃液体,很大的火,网上有人试验的。如果在家里就完 ...

我的意思是说,火苗还没有完全熄灭后再松开煤气管开关,火苗会直接串进去煤气罐直接引爆,国内很多这样的新闻!

网友:
比液体酒精要全多了。
一般经营场所就是禁止液体酒精和软管液化气天然气。气炉用的多要保证通风,最好一氧化碳报警器。。。

罐子爆炸喷火的可能性几乎和塑料打火机出事概率差不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