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小拆明纬MDR-60-24轨道电源

楼主(2020-12-06):
设备里面的,我都不知道这电源干啥用的,只带了一个8口千兆的交换机,交换机上面一根网线都没有。而这电源居然没螺丝,这还不得大卸八块看看明纬的电源做工怎么样。
整体来说这电源还过得去,电压还可以调整,试了一下最低到23V,最高30v。至于带多大的负载就不知道了
不过24v的条件下带个60W应该还是很轻松的吧。

变压器上还有明纬的标志,应该是正品。
电源还不错,就是工作感觉声音稍大。
不过在设备里面,车间里面声音大,啥都听不到。

网友A:
那些上了锡跟焊盘似的是干什么用的?

网友:
发现一处脱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些上了锡跟焊盘似的是干什么用的?

过大电流的,电磁炉板子上多见这种设计

楼主:
在哪呢?拆的时候我没细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在哪呢?拆的时候我没细看

第5图丝印C152、C13?、C136处的焊点

网友:
我们之前用过这种电源,在机器设备上用,但后来发现滤波不好,这个电源容易干扰后面的机器主控板,后来换那种普通款、铝合金外壳的。铝合金那种散热好很多,夏天不热,而且输出滤波一般都不会省料,效果好很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