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ntel] 04T颗粒屏蔽点位

楼主(2020-12-06):
在2258XT专用04T颗粒上的板子,求屏蔽颗粒的点位可以量产6CE

楼主:
只是屏蔽G8 G9两个可以吗?

网友:
只屏蔽是不行 的,你不如用漆包线把ce跟vcc连起来,拉高屏蔽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只是屏蔽G8 G9两个可以吗?

论坛有这个图,我就是参照这个 DIY 2T

网友:
CE是低电平有效,把电压拉高就可以屏蔽了。

在58xt上屏蔽ce5,7应该开不了6ce,开5ce应该没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