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求助,电动车仪表盘数值不动了。

楼主(2020-12-06):
如下图的仪表,除了左上角的电池容量和电压会动,其他全部都不动了。请问这个一般是什么问题?
另外,现在的灯是卤素灯,换LED灯效果会好很多吗?换了LED灯耗电会不会多?5个电池现在充满只能跑大概20公里了。

网友:
1.检查线路
2.换电池是王道

网友A:
车速传感器检查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车速传感器检查下

宋智孝?

网友(2022-01-15):
从表开始查线束、插头、霍尔传感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