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宝电压改可调 2751-2h和2f通用

楼主(2020-12-06):
折腾了好多天终于可以调了,第一拆除保护,第二步改电阻,想安全电位器出故障不坏东西的就改下拉得,下拉的是阻值大电压低,阻值小电压高,电位器开路无输出,阻值无穷大电压低,电位器坏了不坏负载。但是调压过程不舒服,10v以上吧到16v这中间电压降的特快基本都不敢懂点位器就降压,10以下好像是就开始降的慢了,特慢那种。改上拉调压线性好应该是这样叫的吧,把下拉电阻换成1K的,那个小点位还保留可以限制最高电压,然后把图中得电阻换成5K电位器,电压可以在2.7---16v可调,再高没试,但是有一点就是电压和电阻成正比,阻值大电压高,阻值小电压低,电位器开路或者无穷大电压都在最高,会坏负载的。可以大负载带载,带50安压降0.1还是0.2来着。改调流没头绪懵逼中过孔太多。下面上图,期待来个大佬给完善和给个调流方案,改的调压可以短路,其实调流也试了,有个方法可以20--50安可调,可短路调节。

楼主:
自己顶下。希望有大佬给个调流方案,控制板33274背面有个358,33274第1脚和第2脚是连在一起过孔到背面358第2脚了,另外33274第12  13脚是和正极输出采样电阻两端连着的,14脚连着又和33274第三脚连着的。另外正极采样电阻输出端还有一条线通过一个100多k得电阻连着一个可能是三极管然后三极管另一脚连着33274  1 和2脚了。

楼主:
都不顶呀,自己顶个,

网友:
好教程,够详细,坛友多学习!

网友A:
请问楼主改上拉的方法,是不是先拆除一个保护电阻和在三极管上并可调电阻调到2.5V这两步是不是为了解除保护 然后把下拉电阻改为1K  然后把上拉的改为5K可调?你这张图上我圈的的可调电阻是不是也要拆了短接

网友A:
按这种方法改完是不是只有短路保护 过压保护就没有了  如果电位器开路电压最高能到多少V?电源会坏吗? 谢谢楼主的方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楼主改上拉的方法,是不是先拆除一个保护电阻和在三极管上并可调电阻调到2.5V这两步是不是为了解除保护 ...

你圈得不是,这是个废板子,按照我发的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这种方法改完是不是只有短路保护 过压保护就没有了  如果电位器开路电压最高能到多少V?电源会坏吗? 谢谢 ...

有短路就好了啊,改下拉开路输出0,安全,上拉开路16v,最高16.2好像是,那就改下拉,只是线性不好罢了,又不是一直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这种方法改完是不是只有短路保护 过压保护就没有了  如果电位器开路电压最高能到多少V?电源会坏吗? 谢谢 ...

下拉线性不好,俺解决不了,不知道怎么修改,大佬们都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楼主改上拉的方法,是不是先拆除一个保护电阻和在三极管上并可调电阻调到2.5V这两步是不是为了解除保护 ...

改上拉的话,前两步做吧,直接拆上拉电阻换电位器就好了,如果电压不够可以微调下拉

楼主:
这方法最高16v,也别奢望太高了,超过13.5带载能力就下降了,要高压的话再弄个别的改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这种方法改完是不是只有短路保护 过压保护就没有了  如果电位器开路电压最高能到多少V?电源会坏吗? 谢谢 ...

电源不会坏,坏负载

楼主:
还有个方法,可以0--15v,0--50安,全程可调,加小板,自激啸叫解决不了,所以放弃了,可以试试,谁能解决了造福大家

楼主:
再补图,这下写清楚了,建议3---15v使用,13v以上降功率使用,13.5v以下50安带载没问题,没有100安的表没试过60安,13.5v以上满载啸叫,电压升高了降低电流使用。第一步是拆除高低压保护,第二步二极管上直接并350欧电阻,不需要电位器调了,我测试是354欧。第三步就是直接调压了

楼主:
目前调压方法也改了,不是改反馈了,不过改反馈也很稳定,现在改的空载有轻微啸叫,不过带载安静,要加假负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楼主改上拉的方法,是不是先拆除一个保护电阻和在三极管上并可调电阻调到2.5V这两步是不是为了解除保护 ...

调压调流已解决,0--16v,0--50a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最新调压方法已经搞好了,可以0v起调,电流0a起调,顶到100楼发出来

100楼?关键我没这个电源啊

网友:
是用调压调流小板实现调流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