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又拆益衡台式电源拍细节图+维修

楼主(2020-12-07):
接前贴: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2481918    话说这电源前年花150买的挖矿电源,现在感觉有点小贵,用了一年左右有不定时自动重启问题,有时候10分钟到几小时,有时候用几天才能出现一次,拆开检查一遍电容什么也没看出异样,用塑料袋装好就没管它一直用之前的长城500se,最近看到个帖子,说待机电容和启动电容量缩减也会出现重启问题,找出电源上机按开机键亮一下就灭了,要反复几次才能正常开机,后来几天里自动重启只出现过两次就没再犯病(是不是换4.7uf电容解决的不敢肯定),开机要启动很多次才能正常启动的问题愈演愈烈,先拆下测量两个待机电容一个50v 220uf,测量有209uf算正常50v 4.7uf将近5uf换了,还是有启动难问题,拆下启动电容测量都是260~270uf左右,放完电装上第一次启动比之前要更久,判断很有可能就是它的问题,按理来说330uf容量下降到就算最低260uf也不至于启动难,最大可能就是厂家为了成本没用更高容量电容,而用了刚刚能达标的容量,我其实最先考虑换两个390uf,后来综合考虑还是470uf正好,当量电容尺寸时出了点小插曲 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15935 ,电容30*40的,本地只有卖30*45和35*50装不上,没办法只好在网上买,现在测试一切正常,希望能完美解决!   拍摄设备多亲pro2

楼主:
二楼继续继续继续继续!

楼主:
最后一楼编辑编辑编辑喽

网友A:
好电源啊,值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电源啊,值得

是啊 就是因为做工还可以,要不早拆件扔了

网友B:
这个电源做工厉害了,我现在用的500瓦也是这种结构,不过前级大电容偷质量是真的坑,我扔了的那个电源也是这个情况,直接造成波纹过大,漏电,烧主板,烧usb设备!现在换了一个电源,刚好三年,准备电源出保就再换一个新的,毕竟数据无价,一个干净稳定的电源是电脑的基础

网友C:
谢谢分享。。。。。黑金刚电容不错,一致性可以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电源做工厉害了,我现在用的500瓦也是这种结构,不过前级大电容偷质量是真的坑,我扔了的那个电源也是 ...

电容好坏决定电源使用寿命,我感觉棒子的电容质量普遍差,以前有个长城270瓦电源用10多年也没出过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谢谢分享。。。。。黑金刚电容不错,一致性可以。。。。。

什么叫一致性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电容好坏决定电源使用寿命,我感觉棒子的电容质量普遍差,以前有个长城270瓦电源用10多年也没出过问题 ...

你这么曝光?没有开闪光?这么可以把芯片的字照清楚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这么曝光?没有开闪光?这么可以把芯片的字照清楚?

用的T6手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