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JMicron] 烦了、糟心~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,JMF667H量产开卡

楼主(2020-12-07):
DIY有很久都不动了,一直以来自己都是作为一个应用DIY的饯行者细细品味和考量闪存颗粒和台系主控的可靠性!通过实践和应用去真实地感受,从不闻厂家说辞,自己悟一些,但都需要时间考量的,特别是MLC都不生产了,所有的真实感受都是“让子弹飞了很久才发生”,我坚信我的判断是专业的客观的。

事情的经过是自用笔记本,因为年底了大量做一些交付文档,有稍强于平时的使用量,用的主SSD是自己DIY的一块JMF667H,开卡固件刷成了威刚SP310(为了方便使用威刚工具查看一些东西),反正是拆机片拖焊上去的,原来貌似已经磨损一半的PE。接着自己从新开卡后2年平均磨损533PE,使用时间7692小时

做系统盘来的,最近两天用着用着就蓝屏,心想遭了,怕是遇到坏块~~~~通过JMirco Utility工具一看,ecc failed项目已经不是0,是1了,脸色大变心想:主控偷懒没工作啊,至少没有尽职!才产生一个新坏块就这么放走了,按道理Later bad项是最新产生的坏块,如果能被ecc over项给吸收,那么ecc failed项为0,数据可以高枕无忧!!TMD的系统蓝屏就是这颗老鼠屎造成的!

上图反馈的除了新开卡后early bad相当于新出厂坏块,在这里的值为13,后产生的都是Later bad,发生了2次,第一次被ecc over项吸收成功,第二次的现在拦截失败(像爱国者导弹),这样的悲剧通过HDtune可以直观反映(在这里我不想争论hdtune是不是适合扫SSD问低级问题,这不明摆着1对1坏块),大概在盘顺序39G的位置有坏块!

同过JMirco Utility工具中的日志一栏看log,物理上丢失数据是实锤!

最后,可能因为蓝屏需要重装系统,或者通过操作系统备份来恢复,也可以去细细品味是那些程序因为这个坏块触发系统蓝屏,无论如何这块SSD又要重新开卡!

总结一下吧:SSD主控随时都会对闪存块ECC或者LDPC校验,特别是对不可靠的块必访,ECC或者LDPC校验失败就像防空导弹拦截,跟防空导弹数量多少没有直接关系,也就是备用块没直接关系,备用块就算多,主控不卖力也会失败,一旦失败,这颗老鼠屎就会导致程序崩塌或者系统崩溃。坏块不在于多,1个就很烦人!

楼主:
JMF因为有这样一个专门的工具去实时量化,去微观颗粒的运行状态,这个比较符合我的使用习惯,特别我长期调试思科交换机产品的知道这类trace手段很重要,而那些群联、慧荣没有面向普通使用者的工具,HDtune反映一些SSD健康程度也一样适用~~

网友A:
之前买的东芝Q300就是类似的问题用了1年有坏块主控没有屏蔽,而且有好多蓝屏倒是没有就是经常死机,关键因为改了散热还不给保修

网友B:
珍爱数据,远离JMF!,很多年没用我不知道现在的MK怎么样了,JMF时代我是在民用盘里面真真正正见到过出现坏道的SSD,没错坏块连成一条了,这种坏道一般主控都应付不了,只能屏蔽CE。。。。

网友:
按照Perter的说法,楼主尽可不用纠结,只要继续使用JMF,更多老鼠屎正在酝酿中

网友:
JMF608的我见过,多好的颗粒都坏块,好像芝麻饼一样花花绿绿,而且是极少使用的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之前买的东芝Q300就是类似的问题用了1年有坏块主控没有屏蔽,而且有好多蓝屏倒是没有就是经常死机,关键因 ...

东芝Q300的主控应该是Phison-PS3110,都是同质化的产品,而且都是台系,受限于开发成本和技术瓶颈,厂家肯定不太愿意高昂投入像磁盘阵列那样的冗余算法(超级raid算法),所以想想那些大型磁盘阵列EMC、HDS、IBM、HP那么贵,企业级客户交的是后期安保费~~~民用级的主控都是障眼法,看得到地方比如读写速度、4K都下了功夫,看不到的地方像OP这类的就会偷工减料,主控抓坏块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

网友:
自己的系统盘都是三星的MLC。。。

PM830,SM951 SM961。。。

网友:
JMF670h  威刚翻车王    搞怕我了

网友:
JMF会使劲草其中一个颗粒  把它先草死 挑出来就好了

网友(2022-05-28):
引用 网友B:
珍爱数据,远离JMF!,很多年没用我不知道现在的MK怎么样了,JMF时代我是在民用盘里面真真正正见到过出现坏 ...

连成片的坏块是原理上没法屏蔽,还是说容易有漏网之鱼屏蔽不干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