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这个笔记本上的M.2接口能用哪种SSD

楼主(2020-12-07):
觉得win10启动也不快,半分钟都不止,拆开看了下SSD,是双缺口的
应该是Sata的接口吧

能不能换上pci-e的nvme硬盘?

还有塑料壳子上的这种点点是不是虫卵?

网友:
能用这个接口的笔记本,应该启动时间在15秒以内,正常10秒左右。

你这启动慢的话,要么系统里面有360之类的“毒瘤”软件。要么硬件有问题。

无缓存的方案,有闲情,可以找坛里的大神换成带缓存的固态方案。

网友:
笔记本原厂标配SSD普遍性能都不怎么样,要快就自己换市售高性能产品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NGFF的固态,这个和SATA接口的速度差不多,测试500多mb/s是正常的。如果启动这么慢可能是你分区的时候4k没对齐。

网友:
应该是不行

网友:
看你笔记本具体型号

启动慢有很多原因

网友:
标准M.2接口,很失望吧!传奇故事越传越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