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软件] 为什么我的电脑其中一个盘新建变成了这样?

楼主(2020-12-07):
原来正常的是这样的:

现在变成了这样:

只有其中一个盘是这样的,其它的不会,而且文件也不能修改保存。

网友:
把uac关了试试

网友A:
是在2003PE下分的这个区,然后转WIN7或10下使用吗?

如果是,这个盘也没别的资料的情况下,直接在10下重新格式化试试,应该是这个分区没有管理员权限所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在2003PE下分的这个区,然后转WIN7或10下使用吗?

如果是,这个盘也没别的资料的情况下,直接在10下重新 ...

现在用的win10x64,一直都正常的,就这几天不行了。

网友B:
自己看图,注意用户组,截图里是默认的,应该选当前用户所在的组,大概率是管理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自己看图,注意用户组,截图里是默认的,应该选当前用户所在的组,大概率是管理员
...

现在按你的建议修改了,新建变正常了,但是有几个文件还是不能修改保存,提示你没有权限打开该文件,请向文件的管理者或管理员申请权限。

新建文件也出问题了: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现在用的win10x64,一直都正常的,就这几天不行了。

在一台DELL的本子上遇到过类似情况,也是有一个分区突然不能保存文件了,重新给加入管理员和他当前账的所有管理权限后正常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现在按你的建议修改了,新建变正常了,但是有几个文件还是不能修改保存,提示你没有权限打开该文件,请向 ...

选这两个用户组全部打勾

网友C:
把everyone加上就好了,但是如果盘里面文件较多或者之前装过系统后没有被格式化过,会有部分文件权限不会被更改过来,尤其是重新做过系统但没有格盘后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选这两个用户组全部打勾

单击Authenticated User后点确定就出现这个: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把everyone加上就好了,但是如果盘里面文件较多或者之前装过系统后没有被格式化过,会有部分文件权限不会被 ...

我都一年没重装过系统了,不知为何变成这样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都一年没重装过系统了,不知为何变成这样。

NTFS最操蛋的权限丢失。
你这J盘是不是移动硬盘,接别的电脑上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NTFS最操蛋的权限丢失。
你这J盘是不是移动硬盘,接别的电脑上过。

是光驱位的硬盘,接在笔记本上用的,没有接在其它机子上用过。

网友:
我就是在2003PE下分的区,然后转WIN7.现在和你一模一样.但是上边坛友说的方法,我的没法改.

网友E:
权限设置的问题。如果Win10下改不了。在PE下改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权限设置的问题。如果Win10下改不了。在PE下改试试

进PE改了,不提示错误但是重启进入后文件仍然不能修改保存,重装系统能解决这个毛病吗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进PE改了,不提示错误但是重启进入后文件仍然不能修改保存,重装系统能解决这个毛病吗? ...

PE下修改也需要权限。最好是Win10或Win7的PE。
重装系统能解决!

楼主(2021-08-11):
引用 网友E:
PE下修改也需要权限。最好是Win10或Win7的PE。
重装系统能解决!

重装系统了,解决不了,难道得另外的系统才行?后来按这个方法:用于内置管理员账户的管理员批准模式,算是解决了,但解决了后再改回去还是那几个文件不能保存,只能这样了。
关于0x80070522错误的修复:

网友:
权限问题而已,嫌麻烦的可以把这个盘里的文件复制到fat32格式的分区里,再将此盘格式化一次,完事将文件复制回来

网友:
重装系统只能解决系统盘的权限问题,楼主这个应该是非系统盘,要么是从其它电脑里拆过来的、要么是重装过系统。
下图的硬盘自格式化后,分别在三台电脑上使用过,所以是这样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