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扎客ZK-BSS002蓝牙自拍杆拆修,原来是芯片坏了

楼主(2020-12-07):
这个蓝牙自拍杆是几块钱撸来碰运气的,吃灰一年多,抽空检查一下
还带外包装

全部内容

说明书

自拍杆头部的手机卡夹,型式都差不多

伸缩杆,多层嵌套

手柄位置包胶
摸起来挺舒服

尾部是microUSB插口

充电试试
会亮灯

但测不出电流
估计电池挂了

撬掉尾盖,胶粘的

手柄包胶层摩擦大,不太好拆

只能一点点褪掉

能看见电路板了

继续拆掉手柄塑料管

两半合一的

伸缩杆内侧
管壁凹槽止转的

楼下看电路板

楼主:
板子和开关是一条绳上的蚂蚱

按键上还粘了个塑料片垫高
真是山呀

主板

用纸胶带固定电池

正面布局

蓝牙主控

EEprom

全家福

下面开始找问题
电池没电是必须的

根本充不进电

仔细看,电芯都漏液了

保护板还是常见的DW01

测主板电池焊盘两端,电阻只有27~28欧

把充电芯片撬起来也是一样
看来是蓝牙芯片坏了

这牌子应该也是山货,但质量比偶手上另外一把稍微好点
芯片坏了,没得修,打算改成线控的玩玩

网友:
赶上直播了

网友A:
搬个板凳做做,看大神直播。

楼主:
直播结束了,欢迎再次围观

网友B:
漏液腐蚀把主控烧了?

网友C:
谢谢分享。。。。听说这个用来做短波收音机天线效果很不错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搬个板凳做做,看大神直播。

只能算直播发帖

网友:
直播的不错啊!

网友D:
我觉得耳机插头款式好些,好像里面没电池,只是利用按钮电阻和话务式耳机,缺点带线。蓝牙款式确实怕电池漏液腐蚀电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漏液腐蚀把主控烧了?

看主控位置也没水或腐蚀,偶用烙铁加热故障依旧,唉!

网友E:
几块钱的,质量 可想而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谢谢分享。。。。听说这个用来做短波收音机天线效果很不错。。。。。。 ...

温总说得对,偶已经收到嫦娥的信号了

网友F:
换颗芯片,满血复活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觉得耳机插头款式好些,好像里面没电池,只是利用按钮电阻和话务式耳机,缺点带线。蓝牙款式确实怕电池漏 ...

线控的没电池,就是插来插去麻烦

网友:
正常的主板电池触点位置电阻是多少欧?这样测量的做什么用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几块钱的,质量 可想而知

撸的库存品,卖家当坏的卖,偶也是顺搭撸来碰运气的,没想到翻车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撸的库存品,卖家当坏的卖,偶也是顺搭撸来碰运气的,没想到翻车了

我也是,几年前撕逼鱼那买的两部运动相机不愿意讲价,一部SJCAM联咏96650电路板进海水发白无法开机,另一部安霸A7款屏幕排线暗断导致发紫。拆机风扇到货发现跟商家图片有区别,贴纸标注跟商家一样,堵转电流没达到标称,没有堵转保护,含油轴套跟商家说的双滚珠轴承不符,外观很新不像原装拆机。旧电源适配器遇到过山寨版,也是贴纸标注跟商家一样,到货实测空载半小时发热,过流两三秒才触发保护,得拔插座等几分钟才恢复输出,估计里面山寨RCC单管自激电源,加了PPTC自恢复保险丝元器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换颗芯片,满血复活

撸芯片肯定比这个自拍杆贵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