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改装] INSPIRE/雅阁AnyTek行车记录仪增加侧视和后视摄像头

楼主(2020-12-07):
INSPIRE低配有4s送的行车记录仪,为增加行车安全性,自己改装了右侧视和后视摄像头,基本原理和思路如下:

1、尽量不破坏原车线路,车外壳不打孔,摄像头用无痕贴固定在到后镜和车尾下面。2、两个摄像头切换用三个5v继电器完成条3线的切换。
3、开关用带灯电容感应开关。4、配件基本来自网购。

网友A:
右视摄像头切换开关用转向灯来控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右视摄像头切换开关用转向灯来控制

用转向灯来控制也是可以的 大部分车是这样的,但有时候不想打转向灯也想看右前侧车轮障碍物的距离,用触摸开关控制也挺好的,看个人喜好吧。

网友:
眼镜盒可以拆开,继电器可以放里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