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0元打了个板…………也是吃灰的命

楼主(2020-12-07):
0元打了个板…………也是吃灰的命
立创开源里面随便找了两个人气稍微高点的打了
没有贴,看了下贴元件下来有点贵…………
有三款在一张上面 一共5张选的1.0mm的板。
蓝牙双模键盘主控两个、t12一个、 墨水屏天气预报一个/张都是立创开源广场上复制进去的。看原作者是打板成功了,不知道这样能不能用…………
感觉1.6的太厚了 用不上那么厚的

网友:
继续吃灰哈哈

网友:
我打了好多次吃灰的板了

网友:
看着赏心悦目。。但是焊接元件我估计会头大。

网友A:
这个算不算拼板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算不算拼板?

系统不算,我是拼版的,只是这样要自己剪下来

网友:
在哪打的,嘿嘿嘿

网友B:
我也有这个墨水屏的板子就是原件太贵了一直没弄吃灰中

网友C:
这不用机器贴自己贴不是会疯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有这个墨水屏的板子就是原件太贵了一直没弄吃灰中

你是自己画的还是duck开源的?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不用机器贴自己贴不是会疯掉

还好吧,又不是批量一两个还好,就当没事打发时间吧

网友D:
这样也能过审?

网友E:
槽孔也不算拼版???卧槽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样也能过审?

不知道 反正就是5元 然后卷就0元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槽孔也不算拼版???卧槽

系统审核不算拼版我也没办法啊

网友:
还是按需下单吧,不然也占地方

网友F:
不会画板的表示羡慕嫉妒恨啊!

我现在就一点小东西想要画板,一个是机械键盘的数字键,电路不大,改优联,直接画板子,挺好的,配个魔蛋21键盘,放左手边用的
还有就是几个改好的小东西,升压电路板什么的,都是小东西,可惜不会画板子,学了一下,时间不足,也没学会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不会画板的表示羡慕嫉妒恨啊!

我现在就一点小东西想要画板,一个是机械键盘的数字键,电路不大,改优联, ...

这个就是键盘用的主控 蓝牙&有线双模,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这个就是键盘用的主控 蓝牙&有线双模,

不懂,以为我不会做啊,哈哈
最近见到罗技优联飞线改的,我觉得挺好的,虽然费事
但是单独买成品,那叫一个贵,啧啧啧
可惜不会画板子,按理说,21键的数字键盘,很好画,但是我没这胆量弄啊
工作实在太忙,过年后能好一些,有时间就先把手头这两年攒下来的玩具都折腾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不懂,以为我不会做啊,哈哈
最近见到罗技优联飞线改的,我觉得挺好的,虽然费事
但是单独买成品,那叫一 ...

还好吧 随便画画就能用的,应该不需要考虑太多东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