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油烟机电机拆解

楼主(2020-12-07):
用了五六年,电机嗡嗡响,转速变慢,测电容3uf(原标4UF) 应是电机问题,线圈问题,拆了看里面线圈粘油,这种密封好还是非密封,密封。散热差一些

网友:
啥也没有看到,图呢?

楼主:
下面是拆解图。

网友A:
轴承加点润滑油,换个4uf电容搞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轴承加点润滑油,换个4uf电容搞定

应是不电容的问题,电容我今年刚换的,换下来电容具体多少容量不知道,可能1UF左右吧,新上去电容从150W提升到160左右(吸力也不怎么样的,所以打算买的新电机)。现在功率在20-30W.

楼主:
谁告诉我怎么选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下面是拆解图。

转子带风叶,想来是铜线电机,还有滚珠轴承,值得修好它。

网友B:
要用全密封滚珠轴承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用全密封滚珠轴承的。

全密封热散不好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全密封热散不好.

轴承,应该用双面油封的,单面油封的用到这电机上寿命不久,用不住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谁告诉我怎么选

三相电机加变频器 完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