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想捡漏买了一个坏电源结果翻车了

楼主(2020-12-07):
从论坛『[工仪] 处理一些 0-15V 2A线性直流稳压电源』买了一个坏电源,卖家描述是无拆无修,通电炸保险,本以为挺便宜就下单了,没有优惠反而加了10元邮费,总价195!
到手想查查完好的卖多少钱,先查了淘宝,全新的2600多,二手的最便宜180!!!立马感觉翻车了!!!

但愿里面不会烧的稀烂无法维修,保险是肯定是炸的稀烂,只剩两头铜帽子!!!
一直以为前面三个帽子是可以拧松然后接线的,但除了红黑可以稍微松动外,那个绿色的纹丝不动,总结下来是本来就不能拧,往外面两个为什么会松估计上一个也和我一样想法想拧开接线~~于是松了~~松了~~!!!

拆开后没有想象中的稀烂,只是有点长期使用的灰尘!!

没有发现明显的烧毁痕迹,万用表也测不出输入短路,一切感觉很好,但从保险管的惨状来看绝对是有损坏的地方的,没敢通电尝试放炮!!
先量了桥堆,发现整流负极一个桥臂击穿,拆下桥堆测量确实击穿了。

翻箱倒柜没找到桥堆,只有5A的肖特基二极管,最后从另外一个电源上拆了一个6A桥堆,但样子有点不一样!!

还好,脚比较长,掰成这个样子!!!

问题又来了,代换的桥堆脚太粗,塞不进原来的孔!!!!于是角磨机打磨一下!!!

装前测量了一下焊盘正负极,没有发现短路,装好桥堆!!!

临时做了一个防炸鸡保护器,正好家里换下来的40W灯泡没丢掉,用上了!!!

通电,灯泡大亮,吓我一跳,1秒后暗下来了,然后听到“滴~~~”,电压电流表就有显示了!

调节电压到19伏时,灯泡开始微亮,估计待机功率有10W左右。

测试了个电压点的电压,精度还是比较差的,时能看个大概!!!调节右面的电位器,把最高电压调到和我的表一样,但低电压时还是有偏差,这个就没办法调整了,本想取中间值12伏调整,但考虑到电压越高越危险,于是按最高电压来调整,低电压时有点差异问题不会大。

接上一个5欧100W电阻,换上200W灯泡,发现怎么调都电流都无法上去,此时灯泡已经很亮了。

最后去掉灯泡,接上放电电子负载,因为电子负载总功率只有150W,怕把我的负载炸了,电压设置在5伏,电流21A,完美通过!!!

这个电源还有线阻补偿,在不接线时补偿很有限,需要接四根线到用电设备端,可以保证设备得到足够的电压。
图片里的S+M+M-S-就是线损补偿接口了!!!另一边的OVP是远程控制接口,接两根线可以远程控制电源工作!!

至此,翻车电源维修完毕,放旮旯里开始吃灰~~~卫生都懒的搞了!!!

网友A:
明明没有翻车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明明没有翻车啊。

买个功能完好回来就能用的也180,关键是还冒了修不好的风险!!!!

网友:
你这还是翻车???翻了360度

网友:
就换个桥堆和保险就修好了???

网友:
其实180就是买了个维修的过程!折腾有理!

网友:
太让人失望了,想看翻车,结果你翻了360度转回来了

网友:
安慰下楼主。这个价格没有吸引力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价格,按楼上说的图个折腾了,这不是又翻回来了吗车。

网友:
固纬的电源质量还是很好的,

网友:
这电源180,楼主小白了吧

网友:
几年前在大柳树市场里买旧开关电源也是,很多是功率管换过电源芯片故障。

网友:
买的没有卖的精,理论上来说100还算好价,180就算了

网友:
楼主的电子负载漂亮啊,哪里买的

网友B:
刚刚去看了贴子  故障的只要42包邮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刚刚去看了贴子  故障的只要42包邮

这42元包邮是15V2A的,不是楼主这种。

网友:
买的废品价知道是坏的,然后到手修好了,接着说你翻车了我这个小学生不明白楼下的中学生接着说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42元包邮是15V2A的,不是楼主这种。

没看清楚型号,楼主这个应该是链接里185那个

网友:
明明是很得意,好电源啊

网友:
中华都买好了,还怕翻车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