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Other] 转接贴的问题

楼主(2020-12-07):
之前有大佬科普了bga316转接贴新版和老版的区别,就下单买了些老版的转接贴。
到手发现转接贴挺薄的。
上钢网植球,先把152那面球植了,发现一个严重问题:曲翘!
植球完,板子不平整(可能因为比较薄的原因),然后颗粒植球后在考虑怎么搞。
用手掰了下转接贴,貌似没什么效果,死马当活马医,先把转接贴吹上去看看?
风枪一吹,转接贴就像跷跷板一样来回晃,晕死,等了半天,有锡球融了,但因为曲翘原因,还有一些球还悬浮在板子上,铁定虚焊,但也不能拿镊子压,按经验,受热镊子压锡球必然爆浆粘接短路....
继续焊芯片吧,放上芯片,加热,这次我去掉了风嘴,用大口加热,时间久了,可能因为芯片重量压的原因,曲翘好像好一些了,侧面观察,发现基本球都压到板子上了。
冷却后上电,还好还好,都焊接上了。
很久之前就听闻,用转接贴容易接触不良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?
各位大佬怎么解决曲翘问题?是和我一样先转接贴植球上板再焊芯片,还是芯片先上转接贴再转接贴植球上板子?

网友A:
的确有曲翘问题。我的处理方法——平面加热。

加热到220度,整的服服帖帖。热风枪加热转换帖要均匀加热,加热不匀就曲翘。

网友:
确实有曲翘,我都是把转接贴和颗粒都植完锡后,一次焊接,吹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,但有颗粒压着,转接贴曲翘的情况会有改善。

目前为止,还没遇到虚焊问题。

网友:
栗子哥终于发贴啦!我么得高端玩具,植球复吹后用2000目砂纸磨平,洗干净再焊,目前还没遇到曲翘和虚焊。不过南方温度较高,温差也不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的确有曲翘问题。我的处理方法——平面加热。

加热到220度,整的服服帖帖。热风枪加热转换帖要均匀加热, ...

我植球的时候用的风枪温度也是很低,大概快要一分钟才吹好植球,这样才不会弯曲,其实原理和你用加热板的一样,都是低温慢慢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