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30多年的曰置指针式万用表拆解(HIOKI 3000)

楼主(2020-12-07):
电池漏过液了,只有一节5号电池供电,无法点亮发光二极管。直接上图吧

网友A:
这电路板布线,难不成手工布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电路板布线,难不成手工布的?

以前这样的PCB已经是高级的了.

我见过有些收音机用导线+柳钉连接的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电路板布线,难不成手工布的?

早年哪有电路板画图软件?都是手工画的,见真功夫啊。

网友B:
看着不错啊,精度杂样?

网友:
看做工用料也还可以,不知道精度如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着不错啊,精度杂样?

这种表的精度不要有太高的期望值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种表的精度不要有太高的期望值的。

看着还是挺舒服的,没有七扭八歪,焊点也不错。

网友C:
这种是张丝表,现在也是不可多得的。不会有表针轴承磨损带来的误差,而且是抗跌落的,一般指针表做不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是张丝表,现在也是不可多得的。不会有表针轴承磨损带来的误差,而且是抗跌落的,一般指针表做不到。 ...

最重要的是这种表头阻尼特别好!

网友:
知道手工布线的都是有历史的人!

网友D:
只是感觉这表的刻度有点奇怪,一会12,一会儿30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只是感觉这表的刻度有点奇怪,一会12,一会儿30

不同的档位对应不同的刻度。

网友:
成色不错。
赶快用上,不然收藏了。

网友E:
20k欧/V的表头算是高精度的表头了,以前的M47 M500的表都是20k欧/V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20k欧/V的表头算是高精度的表头了,以前的M47 M500的表都是20k欧/V的

长知识了,我还真从没有注意过这些细节。

网友(2021-01-11):
这个表好像和三和一样是张丝表头

网友:
看着不错,有两个线绕电阻

网友(2021-05-24):
引用 网友C:
这种是张丝表,现在也是不可多得的。不会有表针轴承磨损带来的误差,而且是抗跌落的,一般指针表做不到。 ...

不会有表针轴承磨损带来的误差,而且是抗跌落的,一般指针表做不到。

这是张丝表獨有的優點,遊絲表固有缺陷?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同样型号的,早让我给扔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