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钟表] 拆只用了6年的 霸王 302s 石英钟 (可能是假货)

楼主(2020-12-07):
只用了6年的  霸王 302s 石英钟 坏了

网友:
看做工,也就那么回事吧

网友:
看样子是正货,线圈饱满,镶铜转子,铜齿轮,多级齿轮传动,做工不差啊

网友:
是不是齿轮粉尘多,所以石英钟卡壳了?

网友:
真货无疑
看线圈就知道真假了
普通厂家可没有这么良心的线圈
维修办法:温水加洗洁精,用牙刷清洗一下齿轮,装回去再试试

网友:
这做工在现在来说算是不错的了,可以用酒精清洗干净,有钟油可以上点,没有就直接装好,一般就可以用了

网友:
我怀疑楼主是假人。

楼主:
谢谢   阿睦 !拆友们的建议 洗洗上钟表油 我试试 !!!(能修上最好,这个霸王钟  买时将近300大洋)

网友:
机芯看正负极,是钢丝的都好一些,但我还是把上次买的霸王9.9时钟的机芯拆了,换的太阳机芯(也是钢丝正负极),目前一年了误差不到10秒

楼主:
按照拆友的办法,把机芯洗完 上油 装上。试了几天 走是走 ,平均一天慢26秒 无奈

网友:
霸王应该没有假货吧。

网友(2021-01-27):
引用 楼主:
按照拆友的办法,把机芯洗完 上油 装上。试了几天 走是走 ,平均一天慢26秒 无奈 ...

测测工作电流,正品好机芯应该在300ua以下,电流明显高的话,有可能是机械传动部分老化,阻力加大,有掉秒的情况,可以用一个土办法,把钟上下颠倒过来试试。
如果电流正常,那可以考虑换个晶振,死马当活马医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