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格兰仕微波炉无反应故障请教

楼主(2020-12-07):
请教各位维修大神,昨天下午准备出外地上班去时(外地上班,周末回家),突然发现买了几年的格兰仕微波炉子坏了,插电无任何显示、反应,简单拆开测量一下,电源保险,过热保护都没事。高压二极管好像双向导通了。因为着急走也没再细看(主要也是不懂这玩意),请教各位,如果只是高压二极管坏了,会导致插电无任何指示任何反应的现象吗,还是主板也一起坏了?如果是主板也坏了,高压二极管和主板是谁先坏的呢?
准备这周末回去再看看,搞不定就送维修了店了。。。
谢谢。

楼主:
补几个图片

网友:
什么都不亮,先查电源,高压二极管,磁控管坏的话各项操作都会正常,只是不加热而已

网友:
一般二极管坏了后面都会坏一堆零件。

网友A:
检查板检查输出电压正常否?

网友:
几百块的微波炉 选 格兰士还是美的?

网友B:
前段时间家里的美的微波炉坏了,拆开看,保险是好的,高压二极管双向都是导通的,换了高压二极管就好了
前几年家里的格兰仕微波炉也坏了,保险烧了,当时把保险和二极管都换了就好了
看网上介绍,一般保险、高压二极管、磁控管座和高压电容坏的比例较大,建议你先换二极管试试。

网友:
还有一个门开关附近的微动开关。我家的是使用时间长了,关门检测的微动开关附近被油灰糊住了,关门的时候到不了位。你可以先看看这个问题。我家也是格兰仕的微波炉,用了十多年了还没坏

楼主:
高压保险没断,门联微动开关正常。板子上的电压进出我没时间就没测。
那我到时候先换个高压二极管和电容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检查板检查输出电压正常否?

第回家再仔细看看,先买了高压二极管和电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前段时间家里的美的微波炉坏了,拆开看,保险是好的,高压二极管双向都是导通的,换了高压二极管就好了:lol ...

你的换件以前开机有显示什么的吗?我的啥反应没有,一团黑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的换件以前开机有显示什么的吗?我的啥反应没有,一团黑。

格兰仕的是,灯,转盘都正常,就是不加热
美的是有奇怪的工作声 ,灯亮,不加热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格兰仕的是,灯,转盘都正常,就是不加热
美的是有奇怪的工作声 ,灯亮,不加热 ...

你的应该不是高压二极管问题,看看电源线或主电源的保险丝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应该不是高压二极管问题,看看电源线或主电源的保险丝

主电源线和保险没问题,但高压二极管好像是坏了,还有主板的上的供电应该是坏了。等周末回去再看看。

网友:
纯机械式的好修
你这个高级点面板的不一定
万一是面板的问题。。

年初买材料过,但还没修。。。

2种装在塑料壳里的保险丝。。。是5KV/0.65A和0.8A。。一个大电容(1.05UF,质量很玄,买配件可能遇到万用表测,外与外壳导通,因为可能时间太长里面有眯短路),然后一根二极管。。一头是插簧,一头是拧螺丝固定的。。。一片云母片,剪后使用。。如果不脏不是云母片问题。。
磁控管整体全是翻新的。。。
磁控管下面接头是个带穿心电容的大部分控管插头,但焊接有人上锡,也有讲上锡不牢的。。

不加热先看高压保险丝是否断了,就是塑料长条白色壳里打开,里面是玻璃管保险丝。
然后二极管坏,是开机1分钟,发热的话是坏的
炉内打火是云母片太脏,要清洁更换

网友C:
请问各位大神,你们说的高压二极管在哪个位置啊

网友:
大概率是2楼图三中间的电源小板坏了

网友:
节约成本,省了工频变压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各位大神,你们说的高压二极管在哪个位置啊

第一图右下角,一个黑胖黑胖两条大长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