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万元级别的工业处理器——德国西门子PLC CPU 315-2PN DP

楼主(2020-12-07):
外壳没拍

网友:
宝贝不错,求赠送

楼主:
呵呵 公司的可不敢赠送,也就敢拆开看看了

网友:
这个价格好高啊,玩不起啊,谢谢!

网友A:
成本最多500,果然暴利

网友B:
这个软板子可不是哪家都能做啊。。。黑的是个支不是连接器?

网友:
厉害了,高端电容

网友:
主板之间夹了一条排线?做工扎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成本最多500,果然暴利

你只说的是硬件成本,前期的硬件开发和固件才是关键,这玩意处理速度是微妙级别的,处理一个周期也就10几微妙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软板子可不是哪家都能做啊。。。黑的是个支不是连接器?

对 中间黑色的是背板总线连接器

网友:
这个可靠性测试要求非常的严格! PLC要是跑飞了程序要出大事故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只说的是硬件成本,前期的硬件开发和固件才是关键,这玩意处理速度是微妙级别的,处理一个周期也就10几 ...

微秒是很大众化的东西,1mhz的cpu每个处理周期就是1us,如果说一个周期10多us,那频率连1us都没有,对于现在动辄3000到5000mhz的cpu来说确实不够看,所谓的测试也就那样,飞机一样有没测出来的问题,否则不会坠机了,暴利就是暴利,国产才是王道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微秒是很大众化的东西,1mhz的cpu每个处理周期就是1us,如果说一个周期10多us,那频率连1us都没有,对于 ...

对,处理速度确实都能做到

网友:
这是一套嵌入式系统板吧,不光只有处理器,军工业对处理速度要求没有商业那么高,但稳定性要高几个数量级。

网友:
软硬结合板,以前接触过,这个不是什么板厂都能做的。

网友:
正好十个电容,一个1万元。

网友:
做工确实漂亮,但上万的价格就有点。。。。。!
前几天有拆海康工业摄像机的,1千多块吧,也是用的这种柔性连接工艺,看来比较普遍了!

网友:
第一次见到,一个字贵

网友:
你应该用品胜的读卡器把SD卡格式化一下

网友:
暴力单位玩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