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卡类] 请教行车记录仪tf卡买哪种耐用、性价比高?

楼主(2020-12-07):
视连科原配32g的tf卡挂了,想配一个新的。要求耐用或者包换时间长的。32g容量应该够吧?着重从性价比方面考虑,请大家推荐下!

网友:
要耐用和包换时间长的,再加上性价比这三个字就不用考虑了、
只能京东买闪迪或者东芝

楼主:
京东上看了下,金士顿69.9 三年质保;三星84.9 说是mlc的,两年质保;闪迪49.9的两年质保,69.9的三年质保;还有个大华23.9 十年质保!!不知道靠谱不

网友A:
找找有没有保终生的卡。记录仪的卡写入量大,一般的卡很容易写坏,所以质保很重要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找找有没有保终生的卡。记录仪的卡写入量大,一般的卡很容易写坏,所以质保很重要。 ...

闪迪自尊超极速,保终身,就是价格感人...
我14年买过32GB的放安卓平板里装学习视频,15年坏了....质保回来的卡就没有终身质保了,只保3年了

楼主:
大华23.9 十年质保,就是不知道10年后大华还在不在了

楼主:
还有朗科,也是10年

网友:
家里窗上监控里用的是金士顿的,360行车记录仪用的是雷克沙行车记录仪专供,至今4,5年了都没坏,买好了也很难坏。。。。

网友C:
闪迪10年质保那个白卡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闪迪自尊超极速,保终身,就是价格感人...
我14年买过32GB的放安卓平板里装学习视频,15年坏了....质保回 ...

你不是去闪迪售后质保的吧
闪迪质保会一直延续,之前的ultra是终身质保的,换了一张新的ultra没有变成十年,依然是终身

网友C:
如果对数据不重要单纯只是用的久,那就至尊极速128G,最低才99,什么32G读不出来这个,你只要格式化成FAT32就能认,现在大于64G的都是默认exfat,所以监控记录仪认不了,格式成FAT32要用到软件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你不是去闪迪售后质保的吧
闪迪质保会一直延续,之前的ultra是终身质保的,换了一张新的ultra没有变成十 ...

京东闪迪自营,红金,32GB,读95写80 现在放单反用了,换回来的卡查询已经不是终身质保,是3 year质保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对数据不重要单纯只是用的久,那就至尊极速128G,最低才99,什么32G读不出来这个,你只要格式化成FAT32 ...

找个win7格式化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闪迪10年质保那个白卡

闪迪白卡很多系列啊
高耐久系列
监控系列
工控/工控XI系列
Switch系列、

目前已知2018年以后的所有高耐久白卡全都是TLC/3D TLC制程了

楼主:
行车记录仪用,用普通的tf卡到达pe次数上限,还会给质保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京东闪迪自营,红金,32GB,读95写80 现在放单反用了,换回来的卡查询已经不是终身质保,是3 year质保 ...

你联系客服,我之前的至尊极速PLUS换新至尊极速,SN码就是零售的
然后ULTRA换新,也是零售版的ULTRA,注册十年质保
和客服联系当年的ULTRA是终身质保,客服发了个邮件,说系统问题无法更改,但是能凭借该邮件终身质保
你可以去问问闪迪客服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联系客服,我之前的至尊极速PLUS换新至尊极速,SN码就是零售的
然后ULTRA换新,也是零售版的ULTRA,注 ...

好的 多谢

网友:
闪迪有保10年的,我第一台手机的内存卡都还健在。

网友:
32g不够的,存不了几个小时,建议128g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找有没有保终生的卡。记录仪的卡写入量大,一般的卡很容易写坏,所以质保很重要。 ...

有终身保的,某东上金士顿的有一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