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播放] 拆修春雷3P2收音机

楼主(2020-12-07):
该收音机有2个问题,一是框架断成三截,二是收音噪音和干扰非常大。拆开把该机框架掰断重新粘好,解决了散架问题,针对收音噪音大问题,换了变频管,噪音有所减少,但干扰问题没有解决,由于示波器突然不能显示了,只好先修示波器,干扰问题暂时放下。

把原来的3DG6B变频管拆下,换上9018塑封管。

楼主:
原来框架断成三截,原机主糊乱粘了一下,粘得很难看而且不牢固,只好掰断重新粘接。

重新粘接后好看多了。

网友A:
长磁棒天线,双调谐中周,9晶体管,高级货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长磁棒天线,双调谐中周,9晶体管,高级货。。。。。

9个晶体管中有一个是电子滤波用的,所以严格意义上是8晶体管。不过两级双调谐在便携式收音机中也算比较少的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9个晶体管中有一个是电子滤波用的,所以严格意义上是8晶体管。不过两级双调谐在便携式收音机中也算比较少 ...

以前玩过带调谐高放的,三联空气可变电容,喜欢收听霉锅之阴,现在对收音机无爱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噪声和干扰不一定是收音机的问题了,是现在的电磁环境太复杂了,电子镇流器,开关电源等干扰实在是太大了

网友C:
这货,得30~40来岁了吧?

网友D:
现在的电台好多药广告或者难言之隐讲座,也只有FM音乐台可以听

网友:
老物件确实有质感 ,满满的一板,对得起那张电器原理图!

网友:
能修收音机的也是高手!

网友E:
看到这大磁棒天线想起了被我拆成各种零件的收音机,我家那个也是这么大大的家伙,台式的,使用四节一号大电池,里面也是这样长长的大黑磁棒,多组线圈的。
现在的中波收音机都是小小的磁棒只有一组线圈的了,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

网友:
好机器,还有春雷3P7好像更好。

网友:
噪声肯定解决不了,太老了该淘汰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噪声和干扰不一定是收音机的问题了,是现在的电磁环境太复杂了,电子镇流器,开关电源等干扰实在是太大了 ...

对比其他收音机该机噪声和干扰是大了一些,也可能是与变频和中放用了硅管有关,硅锗混合使得接地问题突显,因为全锗管收音机没有这么大的干扰和噪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货,得30~40来岁了吧?

看元件日期应该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未的产品,超过40年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现在的电台好多药广告或者难言之隐讲座,也只有FM音乐台可以听

是呀,现在的电台药品广告太多太滥,很多人都讨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看到这大磁棒天线想起了被我拆成各种零件的收音机,我家那个也是这么大大的家伙,台式的,使用四节一号大电 ...

小磁棒收音机收听效果肯定不好,网络收音机除外。

网友:
杂音,干扰和如今的电力设施有关,和收音机没关糸。

网友:
现在中短波基本收不到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