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另类] PTC加热板,很难用可控硅调温。

楼主(2020-12-07):
PTC,一种类似半导体材料。加电后,状态,阻值,电流,随温度剧烈变化。

电蚊香就是这样的,最终温度由材料决定,

可控硅调了电流,但PTC还是狂加热,比如我希望210度,110度,170度。可是没有办法。

PTC就是便宜,成本比电阻丝的便宜很多。

网友:
要有温度反馈,弄个单片机控制板,或者买个表头

网友:
可以调整温度,但没有恒温控制,很难调到指定温度。这类NTC,体积很小,只需要很小的功率就能加热到居里温度点。而可控硅调压,不能很好匹配它。你如果用调流控制,就方便多了。

网友A:
上那种物理的温度感应开关,就是开水锅炉里常见的那种,使用的是一个管子里面是油的那种,算了我也不会说,找个图吧就是这种,这种开关有不同的范围,还是挺好用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上那种物理的温度感应开关,就是开水锅炉里常见的那种,使用的是一个管子里面是油的那种,算了我也不会说, ...

炸炉,烤箱…很多厨房设备都用这个控温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炸炉,烤箱…很多厨房设备都用这个控温

对啊,这种温控开关很灵敏的,也很方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那种物理的温度感应开关,就是开水锅炉里常见的那种,使用的是一个管子里面是油的那种,算了我也不会说, ...

对,通断式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控硅调压调温

很多电路啊

你看不到本质。就象老手电里的小灯泡,你只需要很少的电就能使灯丝达到一千多度。你把PTC加上大的热负载再试试。

网友:
我购买的908可调温电烙铁(17元/支)就是PTC发热器加上可控硅调压器调温的咯。

可控硅输出有效值较小的电压,PTC上的电流也就会相对较小,PTC的发热功率也就较小。在同样的热负荷(或者叫做散热条件)的条件下,加热和散热的平衡温度就会较低,这就间接地调整了温度,温度不太准确而已。

网友D:
pct的电阻随温度上升而上升,功率由温度决定。ptc有恒温特性。用可控硅调压无法实现,只有用通断式的温控
过去彩电消磁就是用的ptc,很多都没有开关控制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pct的电阻随温度上升而上升,功率由温度决定。ptc有恒温特性。用可控硅调压无法实现,只有用通断式的温控
...

只有用通断式的温控

楼主:
高温PTC材料的特点

PTC材料是以BaTiO3为基的半导体陶瓷材料。这种材料的电阻率在某一区域内随温度上升而急剧上升,电阻率突变上升的温度称为居里温度。BaTiO3居里温度为120℃。当用一部分Pb2+来置换Ba2+后,成为Ba(1-X)PbX TiO3材料,其居里温度随着Pb2+含量的增加而上升。已经实用化的PTC发热材料的最高温度为300℃。

楼主:
PTC发热体又叫PTC加热器,采用PTC陶瓷发热元件与铝管组成。该类型PTC发热体有热阻小、换热效率高的优点,是一种自动恒温、省电的电加热器。突出特点在于安全性能上,任何应用情况下均不会产生如电热管类加热器的表面“发红”现象,从而引起烫伤,火灾等安全隐患。

发热迅速铝片更紧凑,热效更高。
2.健康环保无胶粘合更健康。
3.超长耐用无氧化,使用寿命长达6000小时。
4.PTC发热体的热效率高达99%
特点

升温迅速、遇风机故障时能自控温度、使用寿命长
电压使用范围宽,可在12V-380V之间根据需要设计
设计方便,可从小功率到大功率任意设计,外形也可按要求设计
不燃烧,安全可靠,

网友:
要求不高的话压个突跳在线路上

网友:
PTC加热器适合用接点通断式温控器,不建议用可控硅等调压控制。

楼主(2022-02-08):
用直流24V可以吗?

网友:
pid温控,不行吗?

网友(2022-11-03):
所谓恒温,不过就是通过调节功率,使散热和发热保持一致(如果散热大,我就加大功率),T12的如此,936也如此,PTC的也不例外。

在恒温电路中,发热器件不管电热丝、PTC,都一样

网友:
用温控器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