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SM2259XT开卡报错:Check ISP Mode Fail 7A

楼主(2020-12-07):
开卡到最后一步卡住然后报错,求大神指教

楼主:
开卡到最后一步卡住然后报错,求各位大神指教,上传板子实物图

网友A:
如果是在sata接口上开的,断电重新上电就可以了。

如果用usb转接卡开的,重新插拔看能出盘不。

网友B:
你这个是bx500吧,59xt b27颗粒,这个板子是1.2v的电压,普通固件是1.8v的,开不了,有两种方法,
1.把颗粒搬板到普通的58xt板子上更换59xt主控可以开,
2.找到1.2v的固件,
其他没有办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在sata接口上开的,断电重新上电就可以了。

如果用usb转接卡开的,重新插拔看能出盘不。 ...

1153E转接板开的,之前也有遇到过,以为是板子问题,这次又遇到了,开不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在sata接口上开的,断电重新上电就可以了。

如果用usb转接卡开的,重新插拔看能出盘不。 ...

不行,之前也遇到过都是这个情况开不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是bx500吧,59xt b27颗粒,这个板子是1.2v的电压,普通固件是1.8v的,开不了,有两种方法,
1.把颗粒 ...

怎么可能是bx500,这明显是山寨金士顿的板子

网友:
提示没有固件 换一个版本

网友:
镁光的B27真是烂到家的片子了。我是5颗坏了3颗,都是炸CE。

网友(2021-03-24)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在sata接口上开的,断电重新上电就可以了。

如果用usb转接卡开的,重新插拔看能出盘不。 ...

check FW RunMode fail(08)   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啊

网友:
频率要跟电压匹配,不是乱选的

网友:
我一个2259xt的m.2也是这样2259xt+tlc,有参数,看固件对应是im27b,没这个固件,我改成IM27A就download ISP fail

网友:
SM2259XT 开卡能传一个过来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在sata接口上开的,断电重新上电就可以了。

如果用usb转接卡开的,重新插拔看能出盘不。 ...

不懂不要乱说行不行

网友:
贴01和21,在开不过就需要清空颗粒了,

网友C:
bypass那个勾取消就行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bypass那个勾取消就行了

大佬牛批,我去掉以后开出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大佬牛批,我去掉以后开出来了

没事,我也遇到过

网友(2021-05-23):
Check ISP Mode fail (7A)

网友:
不要选读写测试,去掉RDT,Pretest选1,开的时候记得把ROM的跳线拔掉,不要短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