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] Iphone6 Plus更换国产屏幕总成

楼主(2020-12-07):
同事的一台Iphone6 Plus

外盖板碎,不想费时间去换盖板直接换国产总成

加热一下开拆

指甲很容易就抠开

有标签,不是处的

屏幕打开别超过90度

闪修侠来过

先断电

再抠其他排线

总成到货,还是选了上回用的大诺品牌

带配件版

旧屏上只要拆个home按钮

没动过,加热一下才容易拆下

装新屏上

扣上线束,测试

正常

装好盖板

继续测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轻车熟路 。。。

6系列注意排线在上方就行

网友B:
昨天把6拿出来当备用机,手感无敌,就是感觉有点卡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昨天把6拿出来当备用机,手感无敌,就是感觉有点卡了。

还剩2周就退休的老同事用,不卡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昨天把6拿出来当备用机,手感无敌,就是感觉有点卡了。

果粉不都说不会卡吗

网友C:
还是安卓巴适一年一换摔了不心疼

网友:
我6s换了一个29包邮的国产拆机屏
打字有时候点不准
点下边缘容易出现上滑界面
点左边缘容易出现切换界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是安卓巴适一年一换摔了不心疼

支持,而且续航给力多了

网友D:
国产屏幕和原装屏幕区别在哪里?能详细说下吗?

网友E:
都22世纪了 还有在生产6面板的厂家!

网友:
比较熟练了啊

楼主:
苹果的比安卓机好换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都22世纪了 还有在生产6面板的厂家!

好多人还在用6系列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国产屏幕和原装屏幕区别在哪里?能详细说下吗?

可能我要求低,换过的几个总成没感觉.

网友F:
这个品牌国产屏如何?好的话我i8也换一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个品牌国产屏如何?好的话我i8也换一个。

品牌帖子里写着呢,不保证。1个月前帮同事换的7P,6SP屏幕用着不错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能我要求低,换过的几个总成没感觉.

好吧,可能要求不高。想撸个6sp做备用机,又怕不是全原装的。。。

网友G:
看看裂纹应该是原装屏,自己换个盖板也就几块钱的事,成功的话触摸和显示效果都是原装效果多好。
为啥要花几十上百换个组装屏呢?还是带配件的?有多浪费几十......你同事挺冤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看看裂纹应该是原装屏,自己换个盖板也就几块钱的事,成功的话触摸和显示效果都是原装效果多好。
为啥要花 ...

没贴合机,消泡机,自己手工搞基本是废的。本地换个盖板不便宜,基本和高产总成一个价格。可能我个人要求低,感觉国产的没比原装差多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