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] 阳光科技即将推出12864高清版本点阵全彩挂历

楼主(2020-12-07):
本人推出全彩6432点阵挂历之后,在某宝得到众多朋友的支持,但是由于该屏幕分辨率有限,只能显示英文菜单。继该挂历之后,本人继续推出128*64分辨率的点阵挂历,采用P2.5全彩显示屏,尺寸和6432一样,支持中文菜单,内置中文字库,当然还是支持WIFI网络授时。该挂历本意是想尽可能榨干STM32的功能,里面使用了SPI、I2C、USART、ADC、PWM、RTC、DMA、各种中断系统、定时器等外设,全部硬件实现,不是低级的软件模拟。很多人说STM32的I2C有缺陷,本人通过实践,并没有发现,工作十分稳定,本人采用的是中断事件机制驱动。并且采用了RTX操作系统内核,对所有功能进行管理,新版本不但采用了中文菜单,还有图形界面,并且破天荒采用和弦提示音,利用stm32的PWM结合定时器形成和弦音,当然功能上也是增加了不少,敬请期待!

网友A:
希望早点看到楼主作品,能和大家分享而不是独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希望早点看到楼主作品,能和大家分享而不是独享

楼主是商用的…

网友B:
@sunny520 利用stm32的PWM结合定时器形成和弦音 -- 这句没看懂,能具体解释一下么?谢谢

网友:
和弦音应该是有别于单音,即能同时发出135或246的多音,丰富不单调。

网友C:
STM32的I2C用标准库就有问题,用cuteMX+HAL库就一点问题都么有。
STM已经停止更新标准库了,以后都是HAL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STM32的I2C用标准库就有问题,用cuteMX+HAL库就一点问题都么有。
STM已经停止更新标准库了,以后都是HAL库 ...

我是用寄存器直接开发的,直接操作寄存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@sunny520 利用stm32的PWM结合定时器形成和弦音 -- 这句没看懂,能具体解释一下么?谢谢 ...

用压电蜂鸣器,利用PWM产生占空比50%的4KHZ波形,再用另外一个引脚控制一个电容的充放电时间,就形成了和弦音,其实这个电路在全自动洗衣机和电饭锅都有采用

网友:
明白了,非常感谢,的确在柜式空调开关机时听过这种带金属味道的和弦,非常的清脆悦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