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自己做了一支电容放电笔,支持几十伏到400V直流电压放电

楼主(2020-12-07):
修电源被电怕了,看别人的电容放电笔很好用。如果用螺丝刀或者灯泡放电会有火花,也伤电容。
于是在别人的基础上自己做了一个。三极管恒流,没有冲击电流,所以没火花,指示灯熄灭表示放电结束!

很简单,看电路图:

47k电阻击穿5.1v稳压管,为NPN管子提供B极电压5.1V,E极电压为5.1v-0.7v=4.4V,E极电流=4.4v÷100Ω=44ma
C极电流约等于44ma,两个1k的3瓦电阻压降80多v。
用来分担三极管CE的电压。使得三极管工作在安全区区域内,如图:

我用的三极管是2sc5027,CE耐压能到700V。如果自己选用,大于400V都是可以的。

先搭棚焊接实验,直接插220v,电容电压315v,坚持10秒,三极管微微发烫。

怕炸管,所以加一个罩子。。。

实验成功后直接组装
材料是哥俩好胶水的助推杆子。如图,也是搭棚焊接。加了一个长方形保险丝。

最后就是这个样子,装上热缩管保证绝缘就行了

加上套筒:

315v/150uf的电容放电,大概3秒就能放到6v左右,够用了。没有火花。三极管几乎不发热,电阻也不发热。

如果要制作,请注意安全,小心触电和炸管!

附坛友制作的PCB下载: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17558

谢谢观看!欢迎点赞转发和评论!

后续改进: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462427-1-1.html

网友:
创意不错!有机会我也试试。

网友A:
謝謝分享
单一个小内热烙铁芯会简单点吧

网友:
只被照相机的高压电容电过爽!!!

网友B:
笔尖固定间距不方便,有些电容脚距大,有些脚距小。笔尖做成L形,

网友:
没搞过那么猛的,搞过的都是低压的,也都是小电容,直接短接出现一个小火花就好了,如果大容量的,是不是可以弄个小功率的电阻丝就成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笔尖固定间距不方便,有些电容脚距大,有些脚距小。笔尖做成L形,

嗯,好想法
我这个目前是一长一短,只能凑合用

网友:
不经常使用,所以高压也通常只是直接放电,‘啪’,随着一朵漂亮的火花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謝謝分享
单一个小内热烙铁芯会简单点吧

三极管横流,就没有火花,稳定放电。而且参数都设计好了,保证可靠性

网友:
我在本地买的消磁电阻,焊两根引线出来,在大电容上一碰完事

网友:
搞一个测高压能有生命危险不。

网友:
这么复杂,直接电阻放电怎么样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三极管横流,就没有火花,稳定放电。而且参数都设计好了,保证可靠性

这样,
那么,
就用那个LED当稳压管,岂不是可以省两元件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,
那么,
就用那个LED当稳压管,岂不是可以省两元件?

各种LED的参数很不一样,比较周折了

网友:
在咸鱼看到有人卖的,多个稳压管,LED,可以依次指示电容剩余大致电压

网友:
以前用电阻和LED做过一个,很方便,接的是表笔

网友:
越简单的越可靠,还是用灯泡放电最好。

网友:
可以给补偿电容放电不

网友:
用烙铁,3w,10一20k的电阻,万用表的电压档,都行,万用表慢点,电容直接短路对电容有害,没用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