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≈21元台湾呈威原装车载笔记本电源10-15V车载升压19-20V笔记本充电器

楼主(2020-12-07):
   此链接特价:暂时按≈21元 低价出点:台湾呈威原装车载笔记本电源:10-15V车载 升压 19V 19.5V 20V 4.5A内 通用笔记本电源,
淘宝链接: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amp;id=607203484957
此论坛以前发过链接:
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80497

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06856
如果无需我改接口,可提前告知,我就发原装不改动的了。
  高价收来一批台湾品牌的高品质车载10-12V-15V 即单电瓶汽车 升压≈19V-20V的笔记本充电器电源
品牌是SUNNY 台湾品牌--呈威就是12V车载笔记本电源,即升压的电源,当然也是出口国外的设备,索尼设备原装配套的
这种做工的升压电源,基本上很难找到了,绝对质量杠杠的,比较是国外买家 美元来买的,利润高,给的价格高,当然就可以生产高品质的了,市面也有,无非竞争激烈,难以用料那么好,总之这种是高品质的, 不会伤你的笔记本起码,
需要的可以买,当然了,动手能力强的, 可以留言不让我改输出口,发你们点配件,你们自己改,都是可以商量的

弄来一批,原装出口国外的,汽车12V升压19V笔记本车载充电器,不是逆变器,这个只是升压而已,所以,安全,不危险,因为仅把10-15V范围内的电瓶的电压,升压为19V左右,手摸正负极2端都没事,就好像手摸电池 电瓶2端一样,所以,是低压安全的,
其次,当然肯定都有保护功能了,保险丝什么的,但是基本上不必管保险的事,基本上保险丝不会烧断的,
内部是大大的铜线圈,与厚厚的铜散热片,与大功率MOS管子,这厚散热片,100米 几平方的铜线,也才4斤左右,这散热片估计有80克了,若出成铜线,2.5平方的,双RVV线,估计都可以出20米,20米铜线多元呢,所以,还是下了大成本的,这样可以散热良好,我专门弄电源,这么多年,采用单一铜散热片,还这么厚的,是第一次遇到,输入输出线,特粗,原装好线,总长2.8米左右,基本上汽车能从头,拉到车尾都用不完,
唯一不方便的地方是,这种是单独为索尼设备定制的电源,索尼接口是6.0*4.0带针的,所以,需要改输出口,如果非索尼设备,我正好有粗的DC 带卡簧的55*2.1的线,输出线正负极剥开,对应接上,固定绝缘就可以了,然后,我有3类转接头,宏基的5.5*1.7的,联想华硕同方方正海尔神舟等传统常见的5.5*2.5的,以及三星的5.0*3.0带针的,我就3类转接头,其他接口的笔记本,要么你们自己改一下输出线,要么,就自己去买转接头,淘宝有卖那种10几个转接头的,也不贵,当然你们也可以几元买你们特定的转接头,这东西,运费比转接头还贵,我压货太大,没有资金买转接头了,以后有了资金再配转接头吧,现在就有手头的3类转接头可以送大家,
来不及编辑图片,以后有空了再编辑,
标3.16A,60瓦,其实,肯定不止,这个是原装的品质,余量较大,所以,我实测,带2个笔记本都可以带动,4A以上电流,所以不必担心功率,另外,电压也是,18.5V-20V之间的都可以用,因为笔记本都是耐宽范围电压的其实,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    分               割               线
下面是其他车载配件,用得上的可以一块看看。
弄来一批出口国外的4针汽车车载电源,应该是某个设备的电源,感觉像是录像机或者监控机的供电电源,因为是4针,输出12V 5V,
一般情况下,录像机 监控机好像采用这种供电 与针脚模式居多,
也有可能是早期硬盘盒,因为硬盘,也恰好是2路供电,
主要他是车载的,还能升压,我测试,3.3-3.9V左右,就可以输出12V 与5V 2路电压了,
汽车电压变化又大,9V-15V都有可能,我没有顾得查询这个稳压元件的参数,有空查询一下,就知道其耐压多少了,印象里好像是3.3-36V 输入,输出也是可调的,当然了,此输出固定为12V与5V了已经。
这个是技术性强的升压稳压降压模块,动手能力 懂电路的来吧。
输出线可改装,他是4针,需要DC线的,可联系我送DC线,改装DIY利器。
没有顾得解说图片,有空重新解说加上文字:

分        割         线
另外,还有2类东西:1类是车载直流线,也是出口国外的优质线,用得上的可以买。质量比较好
还有1类是车载升压供笔记本用的电源,比逆变器要寿命长久的多,因为方案优,功率大些,下面分别介
,这2类东西,与上面的稳压模块电源 没丝毫关系,只是借此链接 发布一下,广告一下而已,
当然了,这2类东西我都是有专门链接可卖的,也可以在此选购,如果爱好折腾 或者制造东西的,你如果用不上,就忽略即可,不用管了

-

网友:
质量真不错,有需要的可以考虑了

楼主:
另外,还有另外一种车载电源:24V-110V 宽范围 输入,不分直流还是交流,输出 5V 12V ≈20V 笔记本电源,一般适合 电动车类 接笔记本电源
电源即2个 电源串联而成,单纯买电源10多元1个,买2个即可实现,亦可让我接好,我接好20多元 即可实现电动车 2-7串铅酸 或者锂电的 电瓶 来接笔记本电脑了

淘宝链接: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amp;id=564466563590

下面看看我于2017年随便改的自己自用的 当然我主要是用电瓶的电 带笔记本电脑 24V电子面单打印机 光猫 路由器 等 因为我是农村 经常停电

宝贝类目 名称 是随便选择的,因为这种特殊逆变器产品 淘宝没有类目可选的,实际东西看介绍:
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nuOmEUX

这个是百度云盘链接,如果有百度账号登陆 或者云盘客户端就可以在线完整观看5种店铺电源视频或下载,没

有账号的百度只能几十秒,适合手机平板移动端 直接看视频,因为移动端我店铺的视频看不到,所以才发外

部链接让下载或者观看,记得登陆百度账号才可以完整看@

就是2组电瓶 -8组电瓶之间 任意组数电瓶电压输入,25V-110v之间任意电压输入,不分正负极,不分交流直流,统统随便接,电压剧烈波动也不怕,都能稳定逆变出 12V 5v直流电流,供电子数码设备用,手机充电用 照明 音响 风扇 用等等,
这个是特殊设备电源,可能是火车动车上面的供电设备,买的时候卖家说是全新盒装,结果发来,那种表面标签标输出12V 4A的那种,看上去很新,全部是盒装,可是内部受潮螺丝生锈有的,还有焊膏之类污渍,看上去很新,表面磨损的很少很少,但是上家说库存好几年了,受潮内部螺丝生锈,反正我觉得也可能是二手的,不管那么多了,全部当二手,这种新的也当二手,多省事,另外表面标12V 5v双输出的那种,一半有盒装,没有盒装的一半本来就是铝合金外壳摩擦严重路上,但是盒装的那些也有的摩擦严重的,因为本来就是厚厚的铝合金外壳,也有的摩擦不严重,反正我可以判断,这种双路输出的基本上大部分是二手的,所以2种不论新旧 不管他了,统统当二手,上家当新的卖我,我要实事求是,统统当二手处理,因为输出电压特殊,所以打算当赠品白送大家,

说说输出电压范围,先说惠桑电源,也就是宽大的双路输出的这种,这种做工相当好,表面标示输入35V-95V交流,输出12V 2A 5V 1.5A直流,实际,我实际测试,大概低至25V左右就可以启动了,高至110V左右 再高了就击穿保护了,所以一定要掌握好输入范围,当然了启动了之后,电压大概低至20V左右也可以,直流交流不限,因为内部全桥整流,看他做工,基本上和普通220V输入的主要差别就是那个MOS管子耐压值不同而已,所以交流情况下,一般就是摩托或者其他发动机的发电机,太阳能电池板 输出的交流 或者直流电均可,或者其他特殊方面产生的交流 直流,或者普通蓄电瓶,2组-8组之间 任意几组串联就可以供电,可以适用于 电动汽车 三轮子 电动车 等等 2组12V电瓶以上  8组以内均可,反正总电压控制在25 -110v左右之间 差不多都没问题,都可以输出12V 5V电压,其中12V 大概我测试 输出功率3.5A左右最大电流,5V 输出功率4A左右最大电流,
所以这种功率还是不小的,适合各种特殊情况下的 12V 5v 供电,适合自己DIY 比如电动车加装风扇 散热 音响等等 等等,
另外一种 上海中爱产的, 表面标60V 交流 输出12V 4A直流 这种只有一种输出,但是这种多个二极管,超了耐压极限 会击穿二极管保护电源,实际我测试,这种是输入42V左右直流  35V交流 就可以启动了,最高也和那个惠桑一样,大概110V 交流直流  因为这2种也都是几乎一样的全桥整流,都是耐压200V的MOS功率管,所以最高也差不多,这种要是接电瓶,得最少3组 ,普通电动车 都是60-72V 4或者5组电瓶的, 都是中间电压范围,都没问题 ,
大概就这样,我只有直流环境测试,交流环境110v 我也没有,大家有交流设备的可以自己测试一下实际最高多少,反馈我,我及时更改,反正电源标示95V 交流,按理应该差不多的,
这些电源惠桑的做工扎实,输出输出都有线,还有个12V多余输出 ,重量又重,功率大,双输出,所以如果非得买的话,

网友A:
介绍的很详细啊,不知道能不能改个MAC PRO的电源耍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介绍的很详细啊,不知道能不能改个MAC PRO的电源耍耍?

苹果的,配DC-转苹果头 的转接头即可,当然了,只能电压相近的,比如18.5V的  电压太低的14V的就插上 也不一定能用,苹果的头 其实也没啥,就是形式是5针的,本质与普通没区别,

网友B:
有没48v转24v的模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没48v转24v的模块

模块没有,转24V 就是2个 电源串联可以得到。比较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苹果的,配DC-转苹果头 的转接头即可,当然了,只能电压相近的,比如18.5V的  电压太低的14V的就插上 也 ...

这么说的话,一会到你店铺来一个

网友:
已上车,回来改个macbook pro充电器耍耍,老板人比较爽快,推荐大家上车顺便买了平衡充,正好给18650充电用。

网友:
做工不错,可以入手!

楼主:
卖,就要卖点 与众不同的东西,TB链接: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m=2014.21600712.0.0

比如:店铺还有这种WD 原装西部数据隔离供电数据线,
带5V供电输入口,可以接手机OTG 丝毫不耗手机电量
完全外接供电,不同于Y线,
好像全网就我独家有,≈1元成本价来卖
运费标2元多是故意赔本标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是否用得上
用得上可以捎带

楼主:
还有这个:出口澳洲的 锂电池平衡充
2S 3S 2-3串的, 更多串的也可以,串联即可
7元多 用得上可以捎带
高品质 市面平衡充几十元的都没有这么做工精良的吧
外接12V供电输入 输出 几组

网友:
楼主对每个商品的介绍非常详细,昨天已经下单了,必须支持

楼主:
另外那LED出口国外的筒灯还有
3 5 9 12 灯珠都有
低至3块钱那3灯珠的 ,高品质 全铝散热厚重散热片 长寿命
用得上可以去看看: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m=2014.21600712.0.0

楼主:
还有2轮平衡车常见的 42V锂电池充电器,即36V电池的, 42V是充满电压,10串 锂电池的
打算是裸板 没外壳,但是平衡车充电器都很差劲,这种是质量好些的 不是特别差的 看上去是几年前的了。
≈4元左右出,全新的 用得上可以顺便带个,就有400多片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