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10核20线程10代i9-10900es QTB1

楼主(2020-12-07):
10代的测试版CPU确实还不错,板子随便上不用刷bios之类的,而且稳定性很好。
这款u是剪角单通道的,所以很便宜,于是上个300多元的H410主板看下怎么样。

这个是没有解锁功耗墙测试的,理论上解锁后应该能带满10核4.1g

网友A:
这个U太贵了,咸鱼看了下都是1.5K以上

网友:
对我来说,10代i3已经很满足了
主要是价格,只要500出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U太贵了,咸鱼看了下都是1.5K以上

我入手价格和10600kf价格差不多

网友B:
12年配置的电脑,现在还在用,速度还可以,感觉关键是怎么用,一般不装软件,就装火狐和OFFICE,其它都用绿色版本。其它软件都装在虚拟机里面。建一个RAMDISK,缓存都放里在。

网友:
单通道内存怎么也不得劲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2年配置的电脑,现在还在用,速度还可以,感觉关键是怎么用,一般不装软件,就装火狐和OFFICE,其它都用绿 ...

:praise:ramdisk我已经用来很久了,只要有500mb都有很大的提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