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我也来说几个共享打印机的奇葩问题,欢迎各路大神围观

楼主(2020-12-07):
第一个,办公室内几台电脑共享一台打印机,打印机连接在电脑A上面,B安装的是win7可以正常连接(A和B在同一个域中),C电脑安装的win7访问的时候需要手动连接,个别时候还要输入账号和密码,D电脑安装的win10,可以正常连接,E电脑安装的win10,无法访问。A和B在同一个域中,CDE在另外一个工作组里,但是IP都在同一个网段。
第二个,办公室里弄个黑裙子NAS,插上打印机后,在NAS里显示正常,win10通过添加网络打印机,也能正常使用,mac添加打印机也正常,但是打印的时候,打印状态从“正在查找打印机”到“找到打印机”然后到“正在打印-none”,就卡到这里了。多次重启nas和电脑,重新添加,都没有解决。
以上,弄的我焦头烂额,第一个问题准备弄个带usb的路由器来解决,可惜打印机是hp的1020,设置很麻烦。第二个的打印机也是HP的1136。真是服了HP的打印机。请各位大神支招啊。

网友A:
https://www.right.com.cn/forum/thread-502078-1-1.html
初步解决HP1020等GDI打印机在Padavan下的网络打印

1136我记得捣鼓过,好像不需要发送驱动到路由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www.right.com.cn/forum/thread-502078-1-1.html
初步解决HP1020等GDI打印机在Padavan下的网络打印 ...

hp1020在网上也有很多方案,主要的就是要上传一个固件到路由器中,然后由固件再驱动打印机工作。1136这个就奇怪了,我先弄个路由器试试

网友:
我的打印机是1022,路由器是K2P自己接了USB口接的打印机,刷了老毛子的固件,在此路由器的局域网中,能够在台式机,笔记本上都能看到打印机,,就是有时候能打印,有时候不能打印,,没有动作,,而且能打印的时候,电脑上点击了打印按钮,打印机至少也要2分钟以后才有动作开始打印,。

网友B:
windows 10 局域网共享默认是使用 samba 3.0
windows 7 是 samba 2.0的
windows 10 新装系统一定期限内支持 samba 2.0, 如果期限内没使用过2.0,就会自动禁用2.0协议,导致无法访问老版本的网络共享
hp的打印驱动,打印服务器如果是32位的,那所有其它32位系统都没问题。如果64位系统去连接32位的打印服务器,发生的现象是: 驱动能正常安装, 32位程序打印正常,64位程序打印无反应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windows 10 局域网共享默认是使用 samba 3.0
windows 7 是 samba 2.0的
windows 10 新装系统一定期限内支持 ...

原来是这样,受教了。我试试去。

网友C:
windows 10 手工安装 smb 1.0

win7  去掉密码访问  “网络和共享中心”页面中,点击“更改高级共享设置”,并在“密码保护的共享”直接关闭密码

扩展tipS : WIN10 64位 访问 WNXP 32 bit 共享 hP1010  ……  实践这个tips,打印机共享还是简单的  (手工修改打印机端口)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windows 10 手工安装 smb 1.0

好的。谢谢,扩展那个有连接吗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