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RM] 北斗+GPS双模的定位模块有什么信号是有详细资料的吗?

楼主(2020-12-07):
现在网上随便搜索乱七八糟的模块一大堆,是人是鬼都在做模块方案。
但是没几款是有资料的,有的只有一款数据手册,里面简单吹了一下模块性能,描述了一下型号,图示了一下封装尺寸就完事了,这TM怎么用,不就是买回来就是废铁吗?就这事我已经给一个差评了,买的时候问有没有详细资料,答曰有,买完后随便发一个文件就不理你了。

所以你们知不知道有什么可以找到开发资料的定位模块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的AT6558资料能分享一下吗?我找不到那么详细的。
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V3w_s9KeR5-3TFvKnYIJ4Q
提取码:1234
我这边屋顶收的

这是移远的模块,可以收到GPS L1 / GPS L5 /BD B1/阿三的,日本的,欧洲的,超多星,

网友:
硬件应该可以随便抄,关键是平台...

网友A:
中科微ATGM332D     GSTAR BD-86A9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中科微ATGM332D     GSTAR BD-86A9

这两个一般网上搜不到协议描述手册,只有封装和基本功能的概述手册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两个一般网上搜不到协议描述手册,只有封装和基本功能的概述手册。

中科微的有完整的资料,你进中科微的官网就有完整的资料。http://www.icofchina.com/xiazai/,这是它的网页。

网友:
从我的使用经验看,GPS模块都是兼容NMEA协议的。也就是说,GPS模块定位后,其串口输出的是遵循NMEA规范的文本。你百度NEMA协议就很清除了。

网友B:
楼主太心急了点
其实搞技术的都得先掌握点路线……GPS定位模块还需要什么资料,搜一下型号,到厂家网站下载就是了。一般使用,只接一个TXD到单片机就可以了,定位报文协议又是通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太心急了点
其实搞技术的都得先掌握点路线……GPS定位模块还需要什么资料,搜一下型号,到厂家网站下载 ...

你不知道交互命令怎么配置模块?
模块有很多特性,需要根据你的应用做一些个性化的配置,每个厂商都不太一样。有的厂商只提供一个模块引脚描述,请问你怎么用。你不会以为模块一上电的默认配置就是你想要的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太心急了点
其实搞技术的都得先掌握点路线……GPS定位模块还需要什么资料,搜一下型号,到厂家网站下载 ...

真正的开发资料你见过吗?u-blox模块资料倒是非常详细,但是一时间根本无法理解而放弃使用,人家一个协议手册就有9MB,400多页的章节。所以每个模块其实都有很详细的应用手册的,只是看人家厂家愿不愿意给你了。

网友C:
一个定位模块,只要能有正确的位置信息,正确的的时间,就是不知道楼主还要什么信息了,难道还想把它片内的单片机用上?

网友:
中科微的资料也很详细了,解压出来几十兆,u-blox资料太多了,还大部分是鸟文,看的头晕,另外移远的模块也不错,就是资料相对少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真正的开发资料你见过吗?u-blox模块资料倒是非常详细,但是一时间根本无法理解而放弃使用,人家一个协议 ...

MAX-M8模块没有内置FLASH,上电默认GPS+GLONASS,要串口发送指令改变设置才能输出北斗数据,如果后面单片机不支持发送指令就没法用北斗了,另外我发现u-blox和中科微算法差异比较大,两个相同的天线同时连接u-blox和中科微模块,它们的漂移范围差距有点大,中科微的静态位置比较稳定

网友:
买之前就问清楚有没有资料。
买完以后问就太晚了。
资料是一定要的。
输出是NMEA协议,这个没问题,有公开资料的。
但是配置输出速率,采样频率,关闭打开各种功能都需要资料的。

网友D:
淘宝上有几家大爷卖家…没敢撸这玩意儿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中科微的也很详细了,解压出来几十兆,u-blox资料太多了,还大部分是鸟文,看的头晕,另外移远的模块也不错 ...

你的AT6558资料能分享一下吗?我找不到那么详细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淘宝上有几家大爷卖家…没敢撸这玩意儿…

不是大爷就是啥也不懂非要不懂装懂的卖家,反正我之前问了好多家,基本上都没有满意的答复,有的能把你气个半死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一个定位模块,只要能有正确的位置信息,正确的的时间,就是不知道楼主还要什么信息了,难道还想把它片内的 ...

有的需要按特定的波特率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有的需要按特定的波特率

你如果想设置特定的波特率,得用现有的波特率去发命令设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