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健康] 《脑残治疗仪》的拆机与维修

楼主(2020-12-07):
女朋友的东西,像是个脑残治疗仪!据她自己说是画美甲的时候加速凝固的,突然挂了,拆开看看。

其实就是线坏了,换条线就好了,打磨芯片应该是555之类的定时器,红外线二极管用途是判断手是不是伸进去了,决定是不是亮灯,这和我之前维修过一个真正的“脑残治疗仪”非常像,那是个大耳机,带在耳朵上打开软件就能查出人有什么病,拆开发现就是一个USB转并口,用红外线判断是不是戴上了,就这玩意在保健品店卖3000……还有专利……当然,专利是统计学的,也没毛病,它就是根据输入的性别和年龄随机生成一些疾病,猜准了就准了,不准就说病轻,医院查不出来,然后推销保健品……

特别提示:本贴不构成医疗建议,若您不幸患有脑残,请到正规医院就诊。

网友A:
所以说,2020你最大的努力是实现了你签名的梦想么

网友B:
我猜的:紫外线灯。

不过,看灯珠,就是普通的LED白光灯啊!

网友C:
看标题我还以为是戴上头上的,讲真如果是头顶有点绿,戴上可以发光的帽子,应该能用光合作用治疗一部分脑残问题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所以说,2020你最大的努力是实现了你签名的梦想么

对,哈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猜的:紫外线灯。

不过,看灯珠,就是普通的LED白光灯啊!

是蓝光灯,蓝的发紫那种,不知道是不是紫外线,图的效果是因为没在家没有台灯,用手电筒照着拍的照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标题我还以为是戴上头上的,讲真如果是头顶有点绿,戴上可以发光的帽子,应该能用光合作用治疗一部分脑残 ...

可以可以,我第一眼看就是认为是戴在头上的

网友:
美容就是陷阱

网友:
原来是脑残测试仪而不是治疗仪

网友:
不要跟妹子讨论这些,否则你2030年还是这句口号

网友:
美甲的固化是须要紫外线照射的,是不是紫外线可以验钞试试

网友:
好多灯头啊拆下来,焊手电筒上

网友:
XX治疗仪,谁用谁脑残

网友D:
女人的货。我老婆前几年疯狂吹一个什么美国的洁面仪,天天用,也是一两千吧忘记了。我看了这不就是个震动按摩的东西嘛,后来在站里找到了拆解图,线圈电磁铁+镍氢电池+无线充电,最值钱的零件估计是外壳。

网友:
呵呵,交智商费

网友:
跟固化绿油一样的

网友:
这个波长和绿油不匹配,是测荧光粉那个波长

网友:
神似紫外线灯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女人的货。我老婆前几年疯狂吹一个什么美国的洁面仪,天天用,也是一两千吧忘记了。我看了这不就是个震动按 ...

和女人没有道理可言

网友:
比那种像竖中指的按摩棍强天上了,那个东西据说能吸收空间微电子,然后经过棍子转换成立于加速面部皮肤吸收的什么东西,一个棍子两个球,价格4888,然后看到好多驱之若鹫的去抢,三个月后,某宝上开卖188,在然后微商开卖88,好点的是全金属的两个轴承,差点的直接塑料镀膜加配重的,铜套的,轴承都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