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分享老平板 台电X98 3G(HKC1)刷win8.1的教程

楼主(2020-12-07):
本人有一台老平板,台电X98 3G(HKC1),没用吃灰,忽然想刷windows玩玩,分享心得。
一、首先,准备的工具:1、准备的软件有3个软件包:(qq:19891886)
①软件包1  win8.1BIOS工具箱 :

win8.1 BIOS工具箱包含两个压缩文件:

解压后得到这样的目录结构(必须保证文件完整),放到刷机工具电脑C盘根目录刷BIOS用的,(借用qzsu0420大神的图):

我们主要用到功能1(adb线刷1.12安卓)和功能3(刷win8.1BIOS)

②软件包2 X98 3G WIN8.1(下面两个文件夹):

其中 x98 3g Android<=>win8.1TP驱动文件夹包含以下文件:

我们要用到的是x98 3g安卓固件.rar,里面有重要的固件system.img(安卓1.12)。

刷这个固件是为了保证正常的触屏驱动,如果本来已经是1.12安卓固件的估计就不用了。

另外一个FPTW文件夹应该是回刷安卓用的,里面有WIN8.1 和安卓的两个BIOS, 不过我还没用到。

而X98 3G WIN8.1固件文件夹包含以下几个文件。

WinPE.rar和x98_3g_windows_20140611.par1&par2三个文件是用来解压到U盘根目录的作启动盘进行win8.1系统安装的。(借用qzsu0420大神的图)

 ③软件包3 线刷软件和驱动:

该包解压缩得到4个压缩包:

再解压得到“升级工具文件夹”里面包含以下文件

里面有教程教在安卓下面线刷安卓1.12。

但这次我没用这方法,我用了win8.1BIOS工具箱里面的ABD命令直接线刷。这个包我主要是用他的两个驱动。

2、准备的硬件:
2-1、U盘一个8G或8G以上,usb2.0版本的,读卡器+sd卡的组合也是可以的(格式化成FAT32格式)
2-2、usb-hub一个,需要带独立供电(插口数需要满足U盘和鼠标键盘同时插入)
2-3、OTG线
2-4、X98 3G平板一台,!!!保证50%以上电量

2-5、刷机工具电脑一台,台式笔记本均可

二、本次刷机过程:
1、先给准备的工具台式电脑安装驱动:从软件包 “线刷软件和驱动” 解压得到

安装驱动

2、使用win8 BIOS工具箱软件包ADB刷安卓1.12固件:

将它解压到台式电脑c盘如下图:

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x98-tools.bat ,提示

X98 3g平板开机到安卓系统,在系统版本号上连接点击7打开“开发者选项”,在“开发者先项”右上角中打开(取消关闭),在下面勾选“打开usb调节”

(我本来就是1.13固件,应该有触屏驱动的,不过为了传统还是先刷1.12)

然后用usb线连接到电脑上,命令窗按任意键。

我们是要用功能1刷安卓1.12。 选择1后提示要将system.img放到工具包目录system文件夹里面。

我们从软件包2里 x98 3g安卓固件.rar里提取到system.img文件。

放到system空文件夹内

按任意键继续

台电x98 3g会重启进入rcvcover 模式:

刷除system分区,重新写入sysetm分区。

重启变成1.12安卓固件。

3、 使用“win8 BIOS工具箱”软件包刷win8.1 BIOS:
 依然打开usb调节,选择3
平板进入recovery
选择 Apply updatefrom ABD
运行中要自己加两行命令:
复制粘贴第一条命令,确认,复制粘贴第二条命令,确认,再输入“y” 确认。
(上图是有问题的,不知道是线还什么问题,我刷了好几次才正常运行)
必须要一模一样运行完如上图,不行就再运行一次,以免变砖。

4、 制作启动安装系统U盘:

打开软件包2,从“X98 3G WIN8.1固件”文件夹,将WinPE.rar和98_3g_windows_20140611.par1&par2三个文解压和一个格式化成fat32的u盘,一共是2+39=41个文件。(借用qzsu0420大神的图)
目录结构是这样:
(实际上开始x98 3g始终不认我的32g启动u盘,不知什么原因。后来我干脆找了个usb1.0的8g盘,先用u启动制作成启动盘,再格式化,再放进41个文件,终于认盘了。好辛酸……在BIOS把南桥设置usb otg support 改成pci mode不知道有没有帮助,我是这样做了)

5、安装win8.1系统。硬件如下:(再借用qzsu0420大神的图)

文件上限,待续........

刷完win8.1 BIOS之后平板就如砖一样,充电没有图标,开机也没有图标的,要靠经验去按开机电源,应该是按一下就接通电源,再按一下
就启动uefi shell. 在屏幕有很小的数字代码闪烁的时候狂按dell键进入BIOS,选择从u盘启动自动完成安装。(如果平板没认U盘,会自己进
入 Built-in Efi 系统,可用键盘输入命令行:

如果后来u盘又认出来了就是fs1:盘,Built-in Efi 系统是fs0: 可以cd fs1: , dir命令查看boot文件进行安装)

安装过程:

复制文件
解压文件此时可断开OTG
Successful!

别高兴太早,装完重启又是这个鸟样:

出错,不得不又再覆盖安装一次。之前认u盘是J: 这次认为D: 盘 。终于通过,可以好好欣赏了。

慢着! 安装应用时又变黑了,真是衰……

不知道是不是没电的原因?应该不是,毕竟这时插电有充电图标了,也可能电量不准,但起码不是面对板砖那种恐惧了。

再重启动,终于安装好了。

     大功告成!

补充内容 (2020-12-11 09:07):
刷bios 的工具 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GSPQWcHanw7vU_RBjkoAFA  提取码 4rrv

网友:
哎,巧了我也有一台这个平板长期吃灰,回去搞搞刷下机。

网友A:
神啊 我这周都在折腾这个平板刷安卓  系统太老了  有在折腾刷回win8    拜托共享一下刷机文件吧  刷完bios后 自动部署win8就出错

网友B:
我有一台x98 air3,是2g+32g ,广联达造价软件的造价派平板,不知能不能刷这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神啊 我这周都在折腾这个平板刷安卓  系统太老了  有在折腾刷回win8    拜托共享一下刷机文件吧  刷完bios ...

刷bios 的工具 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GSPQWcHanw7vU_RBjkoAFA  提取码 4rrv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有一台x98 air3,是2g+32g ,广联达造价软件的造价派平板,不知能不能刷这个 ...

air 3 固件不一样,刷机工具一样。

网友:
有台老爷机 nexus 7 2013 看看电视是可以的 从4.3(好像是)一路升级到最新最新的安卓11 ,怕是现在好多在售的手机都还没用上Android 11吧
也算是半个神机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air 3 固件不一样,刷机工具一样。

我也有一台X98 AIR III (M5C5), 有一次用Windows 启动盘启动了一次以后就黑屏,无法启动了

有没有这一款的BIOS ,我准备硬刷,把这个用起来
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有一台X98 AIR III (M5C5), 有一次用Windows 启动盘启动了一次以后就黑屏,无法启动了

有没有这一 ...

我的也是M5C5 还是原机安卓系统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我有一台x98 air3,是2g+32g ,广联达造价软件的造价派平板,不知能不能刷这个 ...

这个能运行广联达?

网友:
我也有个,不过是plus的。买来没用两次一直吃灰,8月份320卖了。这玩意就怕质量问题砸手上,结果买家收到没多久,触屏就坏了

网友E:
有台X98 PLUS,双系统的,一直吃灰中,之前有段时间没充电,卡不了机,后来充电可以开机了,但是系统木有了,这样的还有救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能运行广联达?

不是运行广联达 是广联达配的安卓平板 有几个app 规范资料、广材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有台X98 PLUS,双系统的,一直吃灰中,之前有段时间没充电,卡不了机,后来充电可以开机了,但是系统木有了 ...

系统没有了是指进不了安卓、windows系统还是连安卓、windows选择界面都不出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有一台x98 air3,是2g+32g ,广联达造价软件的造价派平板,不知能不能刷这个 ...

要看背面的ID号,ID号一致才能刷。

网友F:
台电就是垃圾的代名词。 我买过的台电的所有产品都坏掉了,光驱、MP4、电子书、U盘,都坏了无一幸免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台电就是垃圾的代名词。 我买过的台电的所有产品都坏掉了,光驱、MP4、电子书、U盘,都坏了无一幸免 ...

台电就是买了研究学习的,不是买来用的哈。

网友(2021-02-07):
我也有台--台电X98 3G(HKC2),前几天整理东西翻出来了,给个刷机资料研究下

网友(2021-04-23):
这两天也折腾这x98 3G ,死活没有触屏。LZ能否再分享一下全套资料?

网友:
大佬  求链接在上一下, 顺便放个安卓的BIOS 呀,  我的刷了win8之后,  没触摸, 好心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