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居] 足疗机能升高温度吗

楼主(2020-12-07):
我给我老娘买了一个足疗机,上面有升温,可是效果不好。老娘脚底冷,这个机器买了好几年了,一直没有留意升温功能。这几天特别冷,看看能不能把现在这个温度升高十来度。

网友A:
发热片加功率,功率管也要改

网友:
没用的东西,别折腾了

网友:
拆机拍照,发拆机乐园版块,应该有高人解答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发热片加功率,功率管也要改

这个有恒温的,好象是50度,超过就停止加热。你说的加大功率,只能缩短加热时间。

网友B:
把测温探头包裹一层隔热材料,或者挪远些位置。

网友C:
笨!水烧热点不就行了吗?

网友:
温度太高谁烫伤的,还是不要搞,到时去治疗烫伤就糟糕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笨!水烧热点不就行了吗?

你真聪明,看出这个机器能加水使用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把测温探头包裹一层隔热材料,或者挪远些位置。

大概率是PTC恒温,没有探头也没法调温,除非换用更高温度值的加热元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大概率是PTC恒温,没有探头也没法调温,除非换用更高温度值的加热元件

哪东西主要是起保愠用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大概率是PTC恒温,没有探头也没法调温,除非换用更高温度值的加热元件

这个可以设定不同温度的,有NTC热敏电阻控温。

网友:
不拆开,问什么都没用

网友:
这个拆了才知道怎么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