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一个DVD机的电源板

楼主(2020-12-07):
我从某牌的DVD机上拆下来的电源。貌似山寨。

网友:
呵呵。这是上电暖被窝吗??

网友A:
正规产品,不是山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正规产品,不是山寨

先科DVD的吧 我也有这么一块电源板 质量很好,用了十几年没坏过

网友:
vcd/DVD泛滥年代都是工频变压器的电源,大浪淘沙后胜出的机器才有了开关电源,也算是中规中矩的电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