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求助,DELL服务器电源A570P无输出

楼主(2020-12-07):
第一次用手机发帖。排版乱了的话多多包涵。
前两天买了个服务器电源,短接触点之后风扇能转,但是输出一个很短暂的12伏之后就没输出了,求助一下各位大神,最有可能哪里出了问题。
铭牌

短接的针脚

短接瞬间的输出波形。

先谢谢大家了。

网友A:
空载保护了吧,试试加一个负载

网友:
应该是保护了,查一下后级输出是否短路,如没有短路,查一下反馈电路,特别是反馈分压电阻和光耦。另外查一下启动电路。

网友:
我也买了870W的,落灰至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空载保护了吧,试试加一个负载

今天早上接了个锂电钻试了试,通电瞬间可以转,然后就停了。还有电源上的指示灯,不短接上电一直绿灯,短接启动就变橙色。先短接再插电,绿灯亮不到一秒就变橙色灯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今天早上接了个锂电钻试了试,通电瞬间可以转,然后就停了。还有电源上的指示灯,不短接上电一直绿灯,短 ...

有一些电源会检测主板,检测的负载不对就会自己关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