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石英管和陶瓷(PTC)电暖器哪个好

楼主(2020-12-07):
   天冷了,一个人选用电暖器比较合适。一般电暖气分为两种,一个是石英管和陶瓷PTC的电暖器,请问哪一个更好更耐用?感觉那个陶瓷PTC的电暖器吹出来的热风吹在人身上应该是不舒服的,请问是吗?

网友:
这两个你都得买 都需要!质量好都耐用

网友:
一点都不会不舒服,我还更喜欢PTC的热风,小太阳对着你照太热,开转头的话照不到立马就冷,PTC的转页就算转不到一点也不会很冷

网友:
PTC的热效率高

网友:
我现在在用奥克斯圆柱塔式的那种,PTC发热的,用了5年了,风扇声音好大,但是没坏。自己拆开加了润滑脂好了些。
小太阳也买来用过,那个光眼睛不是直接看都很难受,直接扔给朋友了

网友:
欧式快热炉 居浴两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