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播放] 拆解熊猫收音机(PANDA T51)

楼主(2020-12-07):
啥也不说,看图就是了。

看到大家很关心,说两句,除了外观吸引人,做工还算精致,性能也说的过去,灵敏度不错,当然了,DSP的机器,该有的毛病还是有的,如调频调谐时的“噗噗噗”声,调幅接收弱信号飘忽不定等问题,好像只要是DSP的都无法避免。

大家想看看芯片,补上几张图片,主芯片表面有胶实在看不清型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复古造型

空荡荡的

网友B:
被震撼到了!看了一下要大200,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?

网友:
外观乖乖、相当大气啊,调谐刻度宽大唯刻度不够精细,pcb集成度非常高。应该配1号电池,2节AA我都担心它坐不稳。

网友C:
用了先进技术,电路板这么小。

网友:
金玉其外败絮其中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被震撼到了!看了一下要大200,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?

谁让人家长得靓呢?

楼主:
空荡荡好啊,声音松软。

网友:
金玉其表,败絮其中。

网友:
楼主 把芯片的正面拍一下 我觉得这是给老音响爱好者 买旧物得人容易上当啊

网友:
拆机太不彻底了。翻过来看看主芯片啊。。芯片为王。。好芯片就算电路板上没其它元件也是好机子。

网友:
卧槽,外观高大上

网友D:
dsp收音机 而且不是数显,没有mcu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dsp收音机 而且不是数显,没有mcu。

这个可以理解,就是DSP的一种应用形式--形式复古。

网友E:
无不惊叹现代科技的力量,功能增加了,体积缩小了,成本降低了。
有磁棒、有可变电容,双面板,多半是贴片1191一类的电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无不惊叹现代科技的力量,功能增加了,体积缩小了,成本降低了。
有磁棒、有可变电容,双面板,多半是贴片1 ...

不是,是DSP。

网友:
就是外壳大空荡荡的  里面电路却那么小  外壳那么大里面空荡荡的    用料缩水成本降低 又能总加许多功能  这货跟山寨货一样缩水了

网友:
牛掰了,要是加个液晶屏,价格岂不是要翻倍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了先进技术,电路板这么小。

现在科技很高用料是越来越缩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