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播放] 拆修不读盘的索尼CD机随身听(SONY D-E200)

楼主(2020-12-07):
成色可以就买了。目测仅电池仓有点腐蚀。脂不缺不干。通电,‘嗒嗒嗒′响几轮显示无盘。电板上2大芯片,集成度高了。无归位开关。若把小车拉远端,通电开机,出光并聚焦,若失败,小车向里走一段再聚焦,若失败,,再走,直到成功,若最里端也失败,就′嗒嗒嗒′打滑。若一次聚焦到盘,我看不到动作,估计是回到第一首。所以不再有限位开关。纸沾白开水擦过内外镜片,无效,调电阻,有戏,合盖试机,只读那一张盘,其余几张还是不读,唉,明天还拆,调到20*Ω试试。

楼主:
标题不是我改的。我不会修,只是学人家瞎折腾。以拆为主。不敢说修。

楼主:
插曲,调节时突然变为90多Ω,再怎么拧都到不了100Ω以上,好奇怪,以为坏了,拆下,也没异常,再焊回。可能脱焊了,拆时没费力。
地摊拍明星,有没你熟识的?

网友A:
这么久了,清洗一下光头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么久了,清洗一下光头嘛

真要整个泡水里,加洗洁精?
始终对全身水洗持保留意见啊。
倒是想把转盘下压一点,让盘靠近光头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真要整个泡水里,加洗洁精?
始终对全身水洗持保留意见啊。
倒是想把转盘下压一点,让盘靠近光头 ...

用小的超声波洗呗

网友:
光头老化了.换一个比机器还贵.

网友B:
这个应该是后期的产品了吧,集成度好高了

网友C:
激光头功率大了小了都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激光头功率大了小了都不行

哦哦,都是几十Ω调节,直到能读,再细调,200Ω左右是个坎。有些盘不读。

楼主:
后记,今又拆。保持213Ω,下压托盘0.4左右,目测。极限了,托盘与电机就几张纸厚的距离。手拨托盘,转得不利索,之前拨一下能转好几圈,现在只转半圈,也没有干涉。通电试几张盘,都能读了,秒读。转动声音大点,再拆下加点神油,好点,拨一下转一圈多。又偿试把电阻调到245Ω,不读,最后调到211Ω,收工合盖。放几张盘听听。

网友:
DAX-11此光头就这德行 非换健康光头不的用

网友:
最后一张图,老头子看的是一条公的吧

网友D:
当年的周慧敏好漂亮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当年的周慧敏好漂亮啊。

同感,当年看一回想入非非一回,还记得叫青春玉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应该是后期的产品了吧,集成度好高了

这样用的电路用料都比现在的数码产品好多

网友E:
恐怖,修老机子,第一时间不要怀疑光头问题啦。第一时间要换电容,这些电解电容放了几十年了,大部分都不在状态啦,会导致光头供电不足或者不稳定。换完电容,还是不读碟,就要微调聚焦、平衡、功率三个电位器,因为经过几十年的放置,这些电位器多少都有老化,可能导致电阻变化,让光头不读碟或者读碟能力变弱。调解完这些,还是不行,才来怀疑光头坏了。而且,光头上的电阻是不能随便调节的,除非你确认了前面两个问题都不存在,才可以尝试调大光头功率,试试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恐怖,修老机子,第一时间不要怀疑光头问题啦。第一时间要换电容,这些电解电容放了几十年了,大部分都不在 ...

索尼台式CD机基本是光头光路不洁不读盘的
飞利浦CD 电容容易失效
日系功放有一批ALPS电位器触点氧化容易出问题.
光头上的和伺服板上的电位器没示波器最好不调

网友:
第二张图片就看到光头里面脏的厉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