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拆解福禄克15B万用表

楼主(2020-12-07):
路过大爷店,疑,这个是什么。

福禄克,一直听说过福禄克,没见过,干。

扒了黄皮

背面。

打开电池仓,电池触点挂了。

打开后盖

外科

电路板

显示屏

旋钮还抹了油。看磨损,很小。估计这是个放坏的表

应该是放坏了,电池漏液腐蚀掉了电池触点。

扣两个保险,飞走。。。。。。。

赚了。。。。。。

其实这个表,折腾下,也是可以弄好,换个触点就可以了。但是大爷血口张开,要价比较猛烈。

还是算了,拿两个保险回去吃灰。

网友A:
这货拆过N次了。速度慢都转手了

网友B:
福禄克后盖都用中文写标识,反观国内品牌国内的表鲜有用中文的,都写英文,感觉怪怪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货拆过N次了。速度慢都转手了

哈哈。表还是不错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福禄克后盖都用中文写标识,反观国内品牌国内的表鲜有用中文的,都写英文,感觉怪怪的 ...

模仿他的面,模仿不了他的神。

福禄克的电路板真的厚。。。。。。

都说是镀金的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大爷也精了。知道行情。
飞走?你意思是没给钱?

网友D:
大爷要多少钱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大爷也精了。知道行情。
飞走?你意思是没给钱?

捡几个保险还是免费的。

不说价格了。免得大家心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大爷要多少钱?

查了下,闲鱼拆件也是100起步。

大爷肯定是不到一百。

这板子,我剪断了,估计还是打金去了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查了下,闲鱼拆件也是100起步。

大爷肯定是不到一百。

不到一百还是可以接受的,看样子换个电池弹片就可以了

网友:
又捡牛屎片了!

网友F:
这表看样子修一下还可以用

网友:
居然当废品卖了

网友G: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两颗保险也得好几十了,
确实不能惯着大爷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不到一百还是可以接受的,看样子换个电池弹片就可以了

壳子断了一个螺丝孔。塑胶脆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两颗保险也得好几十了,
确实不能惯着大爷

我用表用的少。

修好也是吃灰。下次吧,看看能不能捡一个18B

楼主:
大把好东西,都是拆了直接打铜,打金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表看样子修一下还可以用

换个电池触点,又是美女一手好表。

楼主:
福禄克也是牛屎了。堕落了。

网友:
牛屎?落乡随俗了,符合中国仪表特点,但愿芯片和仪表性能没有缩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