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拆一个坏了的博士GAL1880CV充电器

楼主(2020-12-07):
博士18V充电器坏了,不会修,上传一下照片给帖友能欣赏一下,看了一下,一般这个1880型号的大都是坏这个位置,博士需要改进啊

网友A:
C3 R7,看样子是吸收尖峰电压的,电阻功率太小了?

网友:
电容也爆了

网友:
辅助电源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做工再好看也没用,该坏的时候还是坏

楼主:
这个新的好像要4百多块吧,2017年产的,才用了三年多就寿终正寝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3 R7,看样子是吸收尖峰电压的,电阻功率太小了?

是220v的电网电压峰值高了的原因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新的好像要4百多块吧,2017年产的,才用了三年多就寿终正寝了

博世只要是国产代工的,这两年质量严重缩水,进口的质量没变。

网友:
做工还是过得去了

网友:
应该是使用不当造成的、我的就没有坏过

网友(2021-06-05):
回收壳子,哈哈!

网友(2022-06-08):
兄弟们 谁知道这个芯片  型号  麻烦帮忙看看  谢谢

网友(2023-04-07):
这个坏的充电器卖吗

网友:
卖吗充电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