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用明装插座做个插线板

楼主(2020-12-07):
疫情以来,上班中午很少出去吃了,多是自己带饭,用一种热饭器热饭。用插线板当延长线,不过热饭器本身没开关,断电必须拔插头,不然一直处于自动保温,直到水烧干,即使触摸按钮长按打到停止档,也一直有显示,不太好。于是把插线板改造下,加一个船型开关,直接利用插板断电,避免频繁插拔插头。

用的本优九孔明装插座改装,下面侧面还有一个两孔插位。

侧面装入船型开关

这样可以开关控制断电了
开孔有点误差,盖上前盖后稍微有点点没合拢,实际上卡扣已经扣住的,为了防止自己脱开,四周缝隙还是用胶水涂了下,粘牢。

另一侧面装了个绿色指示灯

这种挺方便的。
插板就薅那种看样样品,一般一块多或者两块多钱,线用的0.5平方的,这样带个一千瓦以下不成问题,出差经常带一个,各种设备充电挺方便。

网友:
我一般做啥东西都是用0.75的电线以上,其实不是电流够不够过的问题,,,,就是怕动来动去太细的线芯断了。。。。我热熔胶枪的线芯都是0.75的

网友A:
可以买个一块多的带开关明装插座,更省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买个一块多的带开关明装插座,更省事

比如说优惠购 的 国际电工 1.87

网友B:
楼主爱动手啊,确实楼上几位的建议更好,带开关面板可靠且操作方便。有现成材料零成本另说。

网友:
我也做了一个。

所不同的是内部搭棚了可控硅调压电路用于烙铁调温。

在你安装开关位置我装了电位器(带开关,可以切断电源)。

个人觉得使用非常方便,哈哈哈。。。。那天合适拍照贴个图片上来。

网友:
这种插座不是有自带开关的吗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爱动手啊,确实楼上几位的建议更好,带开关面板可靠且操作方便。有现成材料零成本另说。 ...

插线板是原有的,船型开关也是家里有的。

网友C:
你这个孔太少了,我用的10孔明装,当时也是论坛上1块钱那种,还带安全门

网友D:
0.5平方线径大约0.8,一千瓦船型开关可能会单薄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0.5平方线径大约0.8,一千瓦船型开关可能会单薄些

实际就用在一个百十瓦的热饭器,最多带一下手机充电器,开关再大有啥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这个孔太少了,我用的10孔明装,当时也是论坛上1块钱那种,还带安全门

够了,洞多了也没啥用,本来就是个延长线作用

网友E:
有带开关的啊,更漂亮点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有带开关的啊,更漂亮点吧?

都是现成的,为啥还要额外花钱买?

网友:
一块多钱直接买一个明装一开五孔更简单,当然折腾也有折腾的乐趣和成就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