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盒子1G增强版(mdz-09-aa)拆机救砖,硬件没坏百分百修复

楼主(2020-12-07):
这是旧版的一个神贴,在跟着帖子过河过到一半的时候摸不到石头了,而且由于论坛的限制,原帖还没办法跟帖,也只能将那位楼主大神的帖子copy来新论坛了。原帖地址: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2365400

几年前买的小米盒子1G增强版,用着一直正常,中间wifi坏了,重植wifi芯片后正常啦,可用了一年系统莫名其妙就自动升到了1.5.x的系统,界面臃肿也不好用,但是还能看,后来越来越卡,打开软件半天没反应,恢复出厂也不行,一狠心刷机吧,但是现在能用的系统只有石头和Remix os,石头现在连官网都打不开了,似乎开机还要注册石头帐号才可以用。所以就刷了Remix os,结果就卡在开机界面进不去了,双清也不行,按网上的方法卡刷官方固件也不行,原因可能我是直接从1.5的版本刷的,没招了又线刷了国外的一个固件,虽然能开机但是只有av图像输出,并且wifi遥控不能用,在刷第三方RE卡刷官方包,因为boot不匹配,开机黑屏,又在某宝找远程救砖的也没救回,询问有没有这个emmc的备份文件,告知有但是不提供,毕竟人家也要靠这个赚钱呢,怎么能轻易给你,不死心,于是花100多买了个二手盒子自己提取emmc数据,恢复后救活了盒子。

下面把自己摸索出的一些东西包括救砖方法免费分享出来
1,1.5.x的系统可以用root大师root(对于现在已经升级到1.5版本以后的,不想刷机可以root后精简系统修改桌面)
2,1.3.x-1.4.x的系统可以用360一键root,电脑端会失败,但是在盒子上打开360root软件可以一键root,需要用鼠标操作。
3,线刷需要短接两个触点,线刷工具百度能找到,不过官方没有线刷固件,也没有第三方可用固件,所以意义不大,不过摸索出来了也发出来
      先插入数据线,然后短接图中两个点,插入电源,装好驱动刷机工具就能识别了
以上都是废话,现在讲重点怎么救砖
为了方便大家我把emmc背面的关键定义测量出来了,这样大家救砖时就不用拆emmc了,因为这个板子散热快,又是无铅焊锡,拆emmc加热时间太长容易损坏。

打开外壳,去掉屏蔽罩,就可以看到了

GND没有标出来,就近找个接地点就可以了
(图中的按键是线刷时为了方便焊接的)

按图中标注的点连接到读卡器,插入电脑,如果在电脑磁盘管理里能看到这个盘,那就说明连接没问题了。

然后下载个WinHex软件,选择恢复镜像,打开我提供的mdz09aa.whx文件,目标选择盒子的磁盘,恢复好以后,一定要拆掉读卡器,不然启动不了,接通电源测试能否开机,可以的话就完成了,然后不要联网,因为会自动更新到新版本,安装一个re管理器(系统已经root过)删除system\vedor\app下的MiTVUpgrade.apk(盒子升级主要,删除后检测不到更新)之后就再也不用担心升级变卡了。
这个盒子折腾了半个月,之前搜索看到论坛里也有这个盒子坏的,现在发出来希望能用到。
理论上同cpu的小米盒子比如mdz-09-ak也是可以用的,如果不正常再卡刷官方固件就可以了

盒子emmc备份文件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Vw_nY50LNmDnM-dRS-7fxw  密码:7apy

以上是原贴主大神的帖子。

我直接按照原贴主“以上都是废话”以下的步骤开始,按照图片的焊接方式焊接了一个tf卡槽,检查了几遍飞线,没有发现焊错,飞线之间也没有短路。

接下来我在不插入tf卡的前提下,盒子插普通安卓数据线后插入电脑,然后盒子通电。电脑安装了USB_Burning_Tool,通电后电脑显示安装驱动,之后在 磁盘管理器里没有找到新增磁盘。接着又把whx文件拷入tf卡后插入tf卡槽,通电后也是没有新增磁盘。问题就来了,我哪个步骤做错,或者是少了什么步骤吗?

网友A:
这个地方的8脚芯片第4脚是接地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地方的8脚芯片第4脚是接地的吗?

接电源,第6脚接地

网友B:
大神原来描述的意思是把飞线焊好的tf卡的插到读卡器,再把这个读卡器插入电脑USB  ,恢复镜像到这个飞线的tf卡,,你 的描述是飞线的tf卡没用  插的是盒子的USB到电脑 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大神原来描述的意思是把飞线焊好的tf卡的插到读卡器,再把这个读卡器插入电脑USB  ,恢复镜像到这个飞线的t ...

哦哦,你说的很有道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地方的8脚芯片第4脚是接地的吗?

哦,看错你的回复了。这个芯片的第8个脚是接地的,用万用表测过了

楼主:
试了一个晚上,winhex软件可以把whx写入emmc了,但是盒子上电后不管双不双清,还是卡开机画面。难道就这样了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试了一个晚上,winhex软件可以把whx写入emmc了,但是盒子上电后不管双不双清,还是卡开机画面。难道就这样 ...

拆读卡器没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拆读卡器没

拆了,还是卡开机画面

网友C:
是飞线到TF卡读卡器卡座对应的焊盘上,需要带着读卡器的,不是说在这上面飞个TF座就行了。
简直的说,就是把EMMC当TF用,然后拿电脑恢复大神的包到EMMC里
不过我有点好奇,这样恢复之后,MAC地址之类的会不会撞车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飞线到TF卡读卡器卡座对应的焊盘上,需要带着读卡器的,不是说在这上面飞个TF座就行了。
简直的说,就是 ...

后面是这么做的,还是一样卡在那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飞线到TF卡读卡器卡座对应的焊盘上,需要带着读卡器的,不是说在这上面飞个TF座就行了。
简直的说,就是 ...

撞车也没关系吧,只要局域网内ip不撞车就行了

网友D:
EMMC寿命有限 恢复成功了还不行考虑换个emmc吧!

网友E:
直接换32G的EMMC吧,小米用这个坑人的

网友F:
我也有一个一样的,眼神不好,没开工焊接,看了你的帖子更没信心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EMMC寿命有限 恢复成功了还不行考虑换个emmc吧!

看来只有这一条路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也有一个一样的,眼神不好,没开工焊接,看了你的帖子更没信心了

准备采用楼上建议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直接换32G的EMMC吧,小米用这个坑人的

看看旧手机里有没有可以匹配的emmc,还要买植锡膏植锡板

网友:
智能刷机网www.znsjw.net《这个网站是你的吗?好像被黑了。

网友:
不知道我的能不能修好,谢谢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