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不知功能的老古董排插拆解(dyna D5-102 DYNASWITCH)

楼主(2020-12-08):
好像是一个主从控制的插座,但是不起作用了,master插座上50W灯炮点亮后,stwitched 插座也不起作用。

网友:
PDU(Power Distribution Unit,电源分配单元)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机柜用电源分配插座,PDU是为机柜式安装的电气设备提供电力分配而设计的产品,拥有不同的功能、安装方式和不同插位组合的多种系列规格,能为不同的电源环境提供适合的机架式电源分配解决方案。PDU的应用,可使机柜中的电源分配更加整齐、可靠、安全、专业和美观,并使得机柜中电源的维护更加便利和可靠。

网友:
真正机房配套的东西,质量好到没得说

网友A:
意思是说只要MASTER的口功耗达到10W 那些标着Swithced的口就会自动打开 用于机房自动化控制的吧

网友:
做工看着真舒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意思是说只要MASTER的口功耗达到10W 那些标着Swithced的口就会自动打开 用于机房自动化控制的吧 ...

我试了MASTER的口功耗达到10W,那些标着Swithced的口打不开

网友:
这是专业音响控制用的pdu,不是计算机房的

网友:
就是转盘解码均衡前级后级,一台控制整个音响系统开关机,同时又带着延时控制防止爆音,相当于电子线路设计时的power sequence